请问F117C二极管档的开路电压是一个恒定值吗

楼主(2010-01-10):
请问F117C二极管档的开路电压是一个恒定值吗?不随电池电压的下降而下降吗?我买的福禄克F17B的二极管档开路电压在1.1V--1.6V之间变化,挺烦的!

网友:
117C的二级管档是恒流源输出1.2mA,不是恒压源,故电压是随负载变化的

楼主:
福禄克F17B测同一二极管时,新电池与旧电池测量时压降几乎相差10%,请问117C会这样吗?

网友(2010-03-24):
开路时没有电流,测量端的电压将达到最大值。虽然没有任何恒压措施,但是开路时的负载却是恒定的(开路时没有负载,负载电阻等于无限大)如果电源电压恒定,这个开路电压大致上是一个恒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