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在IAR调试怎样进入中断函数?

楼主(2010-01-11):
现在在学STM32的EXTI中断,用的是中断函数的例程,编译也通过了!但在IAR软件模拟调试中,不能进入中断函数,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上程序...说话...

楼主:
EXTI的里中断例程啊!上程序了!
*************************************
此函数是中断函数中.
**************************************/
void EXTI4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4) != RESET)
  {
    /* Toggle PC6 pin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6,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6))));

    /* Clear the EXTI line 9 pending bit */
    // Clear the EXTI line 4 pending bit for EKSTM32F instead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4);
  }
}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
  GPIO_Configuration();

  /* Connect EXTI Line9 to PB.09 */
  // For EKSTM32F use EXTI Line4 to PD.04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D, GPIO_PinSource4);

  /* Configure EXTI Line9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falling edge */
  // Configure EXTI Line4 instead of EXTI Line9 for EKSTM32F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4;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Generate software interrupt: simulate a falling edge applied on EXTI line 9 */
  // Configure EXTI Line4 instead of EXTI Line9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4);

  while (1)
  {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GPIOB, GPIOC and AFIO clock */
  // For EKSTM32F enable GPIOD instead of GPIOB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06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09 as input floating (EXTI Line 9) */
  // For EKSTM32F use PD.04 as Push Botton 1 is connected on i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EXTI9_5 Interrupt */
  // Enable the EXTI4 Interrupt instead for EKSTM32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4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网友:
什么意思,设置个断点不就进去了吗?

楼主:
我的意思是想让程序进入stm32f10x_it.c这个中断函数中的void EXTI4_IRQHandler(void)之中。我记得在C51中,想进入相应的中断函数,设置中断使能后,把相应的中断标志勾上,就可以进中断函数了。

楼主:
对了,我的开发板是万利199那款,用的例程是__STM32__提供的啊(stm32all),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啊!怎么在IAR调试的时候进不了中断函数呢?
晚上把程序直接下载到开发板试试。

楼主:
把程序直接下载到万利开发板试了,是OK的!但不明白为何在IAR中单步调试的时候,进不了中断?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难道就我一个人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2010-04-09):
有一段时间没来了,传点好资料上来!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44718.pdf(文件大小:4.91M) (原文件名:Source+Insight+3.5+用户手册.pdf)

楼主:
上传source insight软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44722.rar(文件大小:3.09M) (原文件名:Si3558Setup.rar)

网友:
可以的啊,你设置一个断点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然后单步执行并且触发中断,如按键触发外部中断,就进到服务程序中了,注:我用的IAR是5.40版本的

网友:
在RAM方式下,我也一样,没法进中断!

网友(2010-05-25):
好像是的,单步运行也不容易进入中断

网友(2012-05-18):
我用IAR1.1for stm8、stm8s discovery 。单步仿真的时候也没有进中断。但是结果是正确的。不知道为何这样。

网友(2019-05-13):
同样问题,带着开发板debug模式是可以进入中断的,但是simulate debug模式就不能进中断,估计是IAR哪个地方的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