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单片机的想学习上位机软件,用什么好

楼主(2010-01-11):
做单片机的,想学上位机软件,主要就是串口通信了(以后可能会用到USB方面的。
有一些C语言基础,但对计算机软件没什么基础,请问学什么软件好,大家给推荐一下,或者有什么书籍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
偶也是labview,会一些VC++

网友:
偶喜欢bcb

楼主:
有这么多答案,当初学AVR,也有好多答案,最后选择GCC

网友:
那你就还用GCC吧

网友:
工业控制,推荐VC,速度快,
先学好C++吧

网友:
VC 6.0

网友:
想简单可以用Labview或Matlab,想要移植性性好,最好使用QT或Python,至于VC,C#,DELPHI...看你自己的所学和喜好了,但是我非常不喜欢VB,虽然写小程序不错,但程序大了代码变得很难管理,而且最主要是第三方的控件的问题,你用的控件越多越容易出问题,经常出现你写好的程序在你的机器上能运行,拷到别的机器上就会出现找不到控件,或控件没有注册,或不正确的情况,要你花很大的力气去调试,而且你即便在10部机器上调试没问题,也不保证程序能在第11部机器上运行。

网友:
Matlab可以写应用程序吗?

网友(2010-12-05):
单片机--protell99se----上位机,等大家技术成熟了,再讨论altiumdesigner和arm。当然电脑维修技术也可以交流交流的。稍微知道一点。呵呵
   从暑假学 郭天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到大三开学学wang1jin的 8小时protell99se视频教程,到往后对比锐志电子、wang1jin单片机、郭天祥单片机的讲法。开始注意在硬件布置电路图方面的东西了。我用过三个单片机,还有就是mini80豪豚电子的。    当然现在还是一个菜鸟,主要是性格是那种超前学的,所以已经开始 关注王鑫的c++了,mfc上位机编程,当然锐志的vb编的上位机也不错。不过现在虽然正在上c++课但是对上位机还是不怎么懂。还有就是也装了下altiumdesigner现在还没有看。等时机成熟了再看。下学期吧!
    上周看了下郭天祥的ARM嵌入式和 四川成都的国嵌视频,感觉很难软件方面。   因为自己学过电脑维修,对硬件BIOS稍微比教懂一点。感觉应该算是能够理解的吧。
    上几周做的小车,还在瘫痪中哎哎哎,一部分功能不行。用的L9110G的驱动芯片的。买的网上的,自己焊的。不是好懂,不过这些我们大三下学期才会稍微接触,大学的教育我不敢恭维。先入门。
   所以,开始用虚拟机装linux,可不像以前了,换了笔记本了。不该乱装一个linux系统(考虑是否用一个移动320G的硬盘,然后在bios设置作为主硬盘装一个linux,因为我的小y有一个eSATA接口,也就是主板上的硬盘接口IDE和SATA之一。也希望高手指点)
   还在学习中,希望经验大家多多交流。期待大家多多交流。我建的一个群,虽然还是菜鸟,蒙高手,或者其他菜鸟一起进来共同进步。在这里我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