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VC 6.0 上输出特殊符号比如一个左箭头,现出现乱码

楼主(2010-01-11):
如何在VC 6.0 上输出特殊符号比如一个左箭头,我现在用的区域语言是英文的,因为客户使用的是英文的系统,我在中文区域语言状态下输入没问题,但在换了英文区域就出现乱码了,我用WORD复制过去也不行,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用Windows系统自带的“字符映射表”小程序,选择一个常用的英文字体比如“Arial”,找到“←”然后复制过去看看

楼主:
郁闷,还是不行啊,我把它复制到记事本可以,但复制到VC那里就成了个?

网友:
你是说在VC的源代码编辑器里面显示是‘?’,还是程序编译运行后显示‘?’呀

你看看你的程序界面用的是什么字体,用字符映射表找到这个字体中的‘?’符号,粘贴到你的代码中应该是可以的,你编译运行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