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C 从开机到连上GPRS得几秒,苹果猫 CAT 请进

楼主(2010-01-11):
模块开机后几秒后才能发送AT命令进行联网操作?
GTM900C有“可以进行联网操作”的指示引脚吗?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一直判断这个引脚的状态来进行联网操作

网友:
15~20S,具体和当前基站有关。

没有这样的引脚,目前还没有看到哪个厂家的模块提供这个引脚。

网友:
15~20S很正常吧,手机开机也要个10多s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将近20秒呀,跟我的时间差不多,但我见过一DTU联网仅用3秒左右。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前辈,我目前开机是用的下面代码,这是我一不小心试验出来的,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这段代码能开机。
void gtm_startup(){
        pin_dir_out(RE,7);//RE7接POWN,设置方向
        pin_low(RE,7);//RD7置低
        pin_dir_out(RD,7);//RD7接RST,设置方向
        pin_high(RD,7);//RD7拉高
}
我按照华为的GTM900C手册进行开机,也就是下面代码,开不了,为什么呢?并且LPG接的信号是灭的
void gtm_startup(){
        pin_dir_out(RE,7);//RE7接POWN,设置方向
        pin_low(RE,7);//RE7置低
        timer_blocking_sleep(200);//延时200ms
        pin_high(RE,7);//RE7拉高
}

网友:
RST信号肯定是要拉高的,否则无法开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在哪里见到RST要拉高的,我是按照华为手册开机流程写的程序。
当提供给GTM900-C的电源大于3.4V,同时PWON信号为低电平(维持至少50ms)时。GTM900-C开始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做好了,连网不用十多秒,2秒就行了。

网友:
楼上能说下你的方法吗?

网友:
我的RST引脚没有拉高就是把LPG拉低就开机了

网友:
RST是被内部上拉到1.8V的核心电压的,只要外部不去拉低就没有问题。可以在模块开机后用万用表量一下RST管脚是不是1.8V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弄错了,还得十几秒
所谓的2秒就能联上网络是我重启了,但是模块没有重启,所以再联的话就省去了寻网的时间

网友(2010-02-21):
M590采用英飞凌7880单芯片解决方案,全球第一款单芯片GSM/GPRS纯数据工业级通信模块,提供优质的短信和数据传输服务,该模块具有低功耗(待机功耗2.5毫安)、温宽大(-40至+80)、独特的AEsft软件加密协议功能,而且属于业界体积最小的模块28mm*24mm*11mm (长*宽*高),目前正大批量应用在电力系统、车载、无线数传、无线监控等工业级领域,附件是详细的M590产品规格书,请查看,欢迎与我联系 深圳市有方科技北京办事处 蒲先生 13488653038
全球第一款单芯片GPRS模块

功耗低:待机功耗2.5MA

温宽大:-40—80

支持串口的CMUX功能

开放1Kbytes数据区供客户使用

独特AES软件加密功能

PMB7880集成了基带、射频(收发)以及电源管理四颗芯片

编码方式:CS-2传输速率可达到13.4KBPS

支持串口的CMUX功能

支持串口复用(多路复用)功能

支持DNS域名解析

支持GPRS认证指令

支持TCP/IP功能

支持FTP传输功能

支持CSD业务

支持USSD业务

支持AMR语音编码

支持全速率半速率AT切换(通过AT指令来控制时间)

软件本地升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