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9实现0~5V范围、0.001V精度,能实现??

楼主(2010-01-11):
我们学校做一个EDA的实训,其中一个题目的要求如题,大家认为可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做参考电压变换。用精密电阻把被测电压进行 分压。AD0809有多通道,先用5v的参考电压一个通道上测出 0.1v级别的总电压电压。再把5v参考电压 变成0.5v。在用精密电阻(比如(9:1)) 分压上从测量较小一个电压,从另外一个通道接入测量,把两个数据进行处理就可以达到0.001v左右的精度了。不过这么做速度会比较慢,在电路上切换 参考电压可能会有一点麻烦

网友:
1楼说法好像有问题,分压测得的值,还要乘以10的,比如分压后测得10mv的变化,乘以10后与未分压的100mv是一样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做好像是有问题。那就换成压降管吧。这样子分压不是线性。这样子对压降管降的电压要事先精确测量……而且要多个以备多种电压降压

网友(2010-02-12):
学校的实训出这样的题可以理解

网友:
怎么又是0809

网友:
又是学校,又是0809。
这个芯片能买到吗?
任何试图提高ADC的精度的想法往往是错误的。
从256到5000,可能吗?合算吗?

网友:
哎...连我们学校都不用这种古老的东西了...

网友:
应该可以啊,只要电路足够复杂,可以做20个精密电压源,按照0-5v等差排列,先简单测量一下输入电压级别,然后用继电器切换,将输入电压减去精密电压源的电压,就可以用ad来测量两个电压的差值,能达到很高的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可以啊,只要电路足够复杂,可以做20个精密电压源,按照0-5v等差排列,先简单测量一下输入电压级别,然后用继电器切换,将输入电压减去精密电压源的电压,就可以用ad来测量两个电压的差值,能达到很高的精度。

理论上是,但实际上这样搞出来的电路要达到“1mV精度”而不只是“1mV分辨率”,成本够买几个16位ADC了,纯粹就是丢了西瓜捡个芝麻。
这样出题,是想让学生学习什么?就算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需求,但出题者不讲清楚实际应用场景,学生盲目地为答题而答题,这样又能学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