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笔记本",笔记本电脑DIY.

楼主(2010-01-11):
手机拍的,不清楚。
电子商城的铝箱子,其他的多为二手市场掏的。
液晶显示器也是拆下来的。
原本听说有买电路板是将液晶显示器改为液晶电视机的,但没有找到,就改装成“笔记本”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没做完吧

网友:
用这个上网需要一定的胆量
全裸的啊!!!(散热应该不错)

网友:
这个是玩玩可以,如果想实际使用,还是不建议了
液晶的灯管及驱动有高压,小心!!!!

网友:
能按个壳就好了,太危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
没有高压的,只是启动的瞬间有一个大于1000V的高压,平时也就几百V,但是电流时毫安级的。

还有1张纸可以耐1kv左右的电压,谁用高压条不用绝缘塑料包着,而且就是漏电,随便摸摸也是电不死人的(这点我保证)。

网友:
电不死人会打个小孔,而且有一股电蚊子的那个味道

楼主:
一直使用着呢!没有任何问题。有外壳啊——铝箱子。可以合起来的,和笔记本电脑一样的。

网友:
淘宝上一般可以找到希望的笔记本的壳子
电工们可以画个板子,按原本的主板尺寸画,接口啥的都对应上
可以自制DIY上网本~
例如cortex a8之类……

网友:
这个也可以DIY,牛人啊,我买的还玩不转那

网友:
辐射太严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