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8LE58-24用什么编译环境?用什么烧firmware?

楼主(2010-01-11):
小弟打算用W78LE58-24做一个面积仪,但万事开头难,有几个问题不明,还请高手指教:
(1)用什么编译环境?
(2)编译得到固件后,用什么东东可以将其下载到板子中?
(3)如何获得初始化代码?
请高手点拨,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是华邦的单片机,51内核,编译环境用Keil
winbond isp 完全攻略手册_01.pdf

楼主:
多谢proguy!您提供的资料真是太有用了!
唯一可惜的是http://www.winbond-usa.com/mambo/content/view/69/269/说未授权不让看。
我电脑上用的是Keil uVision4,(还有个ULINK),KEIL自带的例子里只有Winbond目录下的W90P710,不知道是否也适用于W78LE58呢?
另外,对于将BIN烧入板子,软件上用8051IspWriter.exe,硬件上还想再请教一下,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否:
(1)对于新的单片机,需先烧录ISP引导码到LDROM是吧,这样就需要一个硬件的ISP编程器呢,一般的编程器都会支持华邦的单片机的,比如W78LE58.
(2)已经烧好引导码的单片机,以后只需用串口连接板子和电脑,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不知理解的对不对,还请指教。

网友:
嗯,就是这样,先用编程器写入引导程序。然后可以直用用串口下载程序了。我用Keil uVision3,里面有W78LE58

楼主:
不知对于W78LE58来说,哪个ISP编程器较容易使用呢,能否推荐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个就没用过了。

楼主:
多谢proguy!
我机器上原来是keil for ARM,刚安装了keil C51,但不管是安装keil3、还是keil4,都只有Keil\C51\INC\Winbond\里有关于W78LE58的几个头文件,而没有例子程序。兄台能否将您的keil3的W78LE58打包贴上来给我,跪求!
如蒙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
你用升级版W78E058D的吧
W78LE58 已经停产了
新版的ISP 现在出厂就有引导吗了
不用再烧写,直接走串口就可以了

楼主:
哦,原来这样啊,谢谢!

网友(2011-03-19):
这里留个记号,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