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mm左右的直线往复行程,不要求精度,怎么做比较合适

楼主(2010-01-11):
用丝杠/同步带轮似乎有点折腾了?
用曲轴连杆机构也许可以?

网友:
6MM? 老CD-ROM的光头小车导轨就可用精度不错的,耐磨。(老的好,新的一边是塑料的),

楼主:
我先找找限位开关的资料看看吧 :)

网友:
6mm大电磁铁。
不知道负载多少

网友:
6mm?

电磁铁
或者步进电机

网友:
6mm只在一头装一个开关就行了。转的时候记脉冲或者记时间。总是不要求精度,就没问题。

网友:
暂不计负载,仅说实现。

1)电机,轴上装一个偏心块,电机连续运转时,反复拨支杆;实际用过,效果不错,镶铜更耐磨些;

2)脉冲电驱动电磁铁,复位用弹簧;类似液压电磁阀的东东,包括我在内N人用过;

3) 曲轴连杆机构;(如果在电机一端装启动电磁离合器,一端装刹车电磁离合器,配合555可以精密调节往复频率和占用时间)实际用过,快速可调下刀的;。

4)往复不频繁或者行程更长的话,可实现的方法更多... ...

楼主:
re: 6mm只在一头装一个开关就行了。转的时候记脉冲或者记时间。总是不要求精度,就没问题。

如果装两个, 应该可以不用步进电机了, 用普通减速电机让它正反转转就行了吧...

楼主:
re8楼: 比较老的机器上似乎有凸轮+弹簧的做法~

网友:
6mm这么短的直线距离,装限位开关是不太现实的。普通限位开关弹性大,无法准确通断,一差就几毫米,精确的非接触开关精度是好些,但也无法在6mm这么短的距离施展啊。另外6mm这么短,电机启动、加速、减速、刹车和过冲如何处理呢?难道让电机拖个东西象蜗牛那样慢慢地爬?

  我感觉,这么短的间距只能把我们的思路逼到:电机就一个方向旋转,让机械去切换方向的思路上来。

====================
  另说一句题外的话,步进电机静态保持电流大,不动的时候发热你也吃不消啊。普通减速电机若齿轮间隙大,加之丝杠间隙,把6mm的基本尺寸就弄得非常走形了。
====================
回10楼,凸轮+弹簧的方法,和我在8楼提出的方法一是一样的道理。区别是凸轮加工要麻烦些,也定死了机械运动参数,拨杆是可调的。

网友:
用轮上打孔,带一连杆的方法,前端得到一6MM行程,改变这另打孔

网友:
突然想到,lz不会是要做那种真空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