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CPLD VGA实验后,液晶屏无法使用

楼主(2010-01-11):
如题,CPLD VGA实验后,液晶屏无法使用,CPLD的VGA显示正常,但接回电脑就没有显示了,郁闷
哪位指点一下

网友:
重新启动之后是否有显示呢?可能是因为DDC的原因吧?

网友:
液晶应该是自动识别主机的发出的行场信号来作分辨率调整的啊...
插座松了吧

楼主:
windowsce 感谢
还是不行,显示器是LG C222WS的,以前电脑的分辨率为1440×900
而刚刚实验时用的是800×600的分辨率
现在还是 CPLD接上去有显示,而接着电脑上没显示

楼主:
感谢 bad_fpga 指点
先没插好会显示请检查型号链接线
但插上后就没有显示了,等段时间就进入节电模式

我用的是三线的VGA EMP240的引脚通过一个300欧的电阻接显示器的RGB脚
不会把显示器上的什么东西给烧了吧

网友:
应该不会,换其它人的电脑上试下

网友:
你电脑VGA口坏了

网友:
小声的问一句,你电脑几个VGA接口??

是不是有个集成显卡,还有个独立显卡,然后你插错位置了啊

楼主:
我这个汗呀,真的被楼上说中了,刚刚在别人机器上试试了是好的,就仔细看了一下机箱后面,发现真的还有一个VGA口

虚惊一场,感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