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ega169做汽车仪表项目简单总结

楼主(2010-01-11):
最近公司要求使用mega169芯片做汽车仪表,有机会重新使用avr,对avr有了些新的认识。
很多经验来源于ouravr
1、内置eeprom是否稳定,开始用eeprom存储里程,频繁开关机时丢数据严重。
   解决:等待写完标志后,加空指令,我加了5个。测试没出现一次丢数据。
2、液晶显示问题,mega169驱动液晶,波型极差,无法用于低温环境。
   解决:提高帧频可以基本正常使用了。
   解决:在所有液晶管脚对地接10nf电容。
3、使用单定时器模拟多通道比较输出驱动6个十字线圈。
   使用timer2和通用管脚控制6个十字线圈运行,感觉mega169的速度还可以,8M时驱动6个线圈没问题。
4、使用avrx的问题
   这个比较郁闷,开始时用了avrx,感觉还可以,不过后来avrx的中断与线圈驱动的中断抢资源,ram空间也不够了,只好放弃。
项目正在做着,有空再交流。。。

网友:
我们有freescale的平台,基于HA32的。有机会多交流,laurenceliu@cellwiz-tech.com,刘先生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用mega169芯片直接驱动十字线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mega169端口直接推动十字线圈。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EEPROM写入很感兴趣,楼主是否可以具体再描述一下问题及解决方法,还有就是这个解决方法理论支持是什么?谢谢

网友:
我用stc的eeprom,偶尔也会有数据丢失,比较郁闷

楼主:
汽车仪表如果使用外置eeprom如24c0x:

在eeprom存里程,我们使用3个地址保存同样的数据,读出时2比1判断是否有数据损坏,对损坏的数据重写入。
在eepro里存参数,我们保存调表数据,使用两个地址,一个保存数据,另一个保存校验值。

汽车仪表如果使用内置eeprom

在eeprom存里程,由于内置eeprom存储次数少,一般使用低字节循环存储增加存储次数,高字使用3个地址存储。
在eeprom存参数同上。

我们公司也有人用stc,stc使用flash模拟eeprom,听说也有丢数的,但很少很少。
使用stc一般会使用中断驱动线圈,stc写flash时程序会暂停大概20ms,指针会摆动。
在低档表上我使用stm8s105k4,线圈或马达使用pwm驱动。外挂ht1621,价格嘛,看你的用量了。

关于仪表马达,我们一直使用伟力的,最近有一款产品要降成本,帮忙推荐个,安装尺寸要与伟力相同,价格含税在5元左右
传动使用弹性齿轮(芯片没有归零检测,归零冲击较大)

网友:
看来汽车电子很扣成本

网友(2010-02-10):
汽车仪表的控制一般使用的是总线控制比如CAN,IIC,LIN 等

网友:
楼主的仪表是十字动圈的? 汽车撞击后,仪表如何保护撞击现场信息,比如车速和转速信息?

网友(2010-04-24):
很想知道电机的转动顺序以及各各电机不同的转速怎么可以实现?

网友:
5年前做过。

网友(2010-11-15):
我用PIC的16位单片机做过汽车仪表盘,带双can口,液晶显示,步进电机指针

网友:
拆过,没有注意过~~~反正步进电机的少见~~~

网友:
呵呵,同行很多么,有空多交流交流哦

网友:
标记。对地电容10nf果然很有用!

网友:
已经有项目在量产,目前没发现问题。169是我的处女芯片

网友:
十字线圈,哈哈,我也用MEGA8做过,以前EEPROM也出现状况,怎么解决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