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3L T4400买回家。。。测试数据传上大家参考

楼主(2010-01-11):
先上图:

下面将测试结果公布如下:

1.CPU_Z测试结果

2.super PI CPU测试结果——104万位跑28秒,还不赖哈哈

3.HD Tune硬盘测试结果

4.3D Mark显卡测试结果

5.BatteryMon电池测试结果

网友:
这笔记本还不错。
我个人认为,性能高点低点没多大问题。最重要的是噪音和散热,该机风扇噪音很小,正面手能接触的地方感觉不到明显的高温。

楼主:
第一印象还是非常喜欢的。。。价钱还可以——3150未税,3250税后。E43L T4400具体参数大家可以网上查,不必在这询问了。
另:现在发现有两点——1.外接口太少,什么1394,SD卡什么的都没有;2.机器里似乎是硬盘有时候吱吱叫几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印象还是非常喜欢的。。。价钱还可以——3150未税,3250税后。E43L T4400具体参数大家可以网上查,不必在这询问了。
另:现在发现有两点——1.外接口太少,什么1394,SD卡什么的都没有;2.机器里似乎是硬盘有时候吱吱叫几声。。。

恭喜,终于买回来了~~
看价格还不错~~

楼主:
补充一点:读光驱的时候机器振动的厉害~声音也很大,呼呼的。。。
另:触摸板旁边的指纹登录似乎做样子的,这个型号没有。。。没有指纹竟然也搞个虚的,真是。。。害我激动

网友:
哪里买的

网友:
那不错,我的104W跑了41秒,晕

网友:
和我电脑一样哇   我的指纹登录可以用呀!

网友(2010-02-17):
3D分数太差,我的X60跑6000多分

网友:
补充一点:读光驱的时候机器振动的厉害~声音也很大,呼呼的。。。

-----------------------------------------------------------------
什么光碟,我的也是联想的,如果光碟差的话就有你所说的情况发生。

网友:
电源应该会有吱吱声,然后这个键盘的设计很容易被小孩子拨下来.
机子应该会很稳定的,但速度快不了.我的机子是凤凰的BIOS,启动暴慢.不知道楼主用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