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线接地是单端好还是双端好?

楼主(2010-01-11):
由于工程项目上进行监控和控制变频器,信号线采用双芯屏蔽线,到底哪种屏蔽接地好?

网友:
信号源侧接地

网友:
低频信号肯定是要单端接地的。
频率高的话要双端接地,因为电容耦合工频干扰过不去。

网友:
如果要防范低频干扰,需要单端接地,以免“地”形成环路,产生感应信号,导致各个“地”电位不相等。

如果要防范高频干扰,需要双端接地,以免屏蔽产生天线效应,接收或者发射高频电磁波。

如果低频高频都很敏感,优先选择双端接地。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2014-03-07):
楼主的问题和大神们的回答今天帮到了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