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mini2440完成RT-Thread大多数组件的支持

楼主(2010-01-11):
RT-Thread/mini2440目前已经支持RT-Thread 0.3.0所有的功能了,finsh shell、文件系统、网络协议栈、RT-Thread/GUI。这里感谢参与RT-Thread的网友 & 开发人员,是你们让这个分支这么快的发展起来。

后续打算在目前的功能上增加:动态模块加载和YAFFS2文件系统,以及完善GUI

GUI依然还是我来维护的,不过这两天又感冒了,对GUI组件又拖了后腿,汗一个。

因为RT-Thread/mini2440主要是面向下一代RT-Thread开发的,有些方面还请大家多给些意见。例如动态加载会实现初步的内核与应用的分离。用户的程序可以一个个的编译好,分散在文件系统上,然后需要的时候再载入到系统中,而当不使用时则可以卸载掉(当然也可以类似PC上的程序,让它自然运行结束)。

到目前为止,RT-Thread已经能够支持多个平台了,0.3.x系列的STM32、LM3S,以及LPC系列的ARM7TDMI,当然还有AT91SAM7X256。还有就是x86分支,现在的mini2440分支开发则令人非常鼓舞。希望大家多多提提意见,让它发展得更好。

楼主:
如何使用目前RT-Thread/mini2440的代码
1. 请自行下载svn上RT-Thread的代码,svn地址是:
http://rt-thread.googlecode.com/svn/trunk/

(可以用浏览器浏览,完全下载请自行安装svn客户端进行全部下载)

2. 保证自己的机器上有Keil MDK安装(免费版本的GCC后续会支持)

3. 安装Python 2.5.2 和 scons 1.2,下载地址是
http://www.python.org/ftp/python/2.5.2/python-2.5.2.msi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scons/files/scons/1.2.0.d20091224

4. 安装完上面的及下载了RT-Thread后,请打开dos命令行窗口,执行
set PATH=c:\Python2.5\Script;%PATH%

(假设你把python安装到C盘中)

5. 修改RT-Thread的编译参数,rtt\bsp\mini2440\rtconfig.py文件,找到这一行:
PLATFORM = 'armcc'
EXEC_PATH = 'E:/Keil'

把EXEC_PATH改成你安装Keil MDK的目录。

6. 在dos命令行窗口中进入下载下来的RT-Thread目录
cd rtt\bsp\mini2440

7. 编译和执行RT-Thread
在mini2440目录下执行
scons -j 2

会在mini2440目录下生成rtthread-mini2440.axf文件

调试和运行RT-Thread,请使用Keil MDK打开debug.Uv2工程,直接点开始调试,目标文件会自动下载到开发板内存中(并不烧写flash)

网友:
强力支持

呵呵, 还可以利用atm920t的FCSE process identifier实现多进程版本的rt-thread

另外觉得这种使用多个软件组合的方式来编译整个工程的方法并不是很合适新手,

建议gcc版本采用Eclipse + CodeSourcery的组合来做,这样看代码、写代码、编译、操控SVN都集成在一个IDE里完成,
方便多了,就是打开Eclipse会多花几秒时间,多占用百来M的内存

网友:
做中国的linux

楼主:
多进程是不会做的,做了不就是linux么,而且还涉及到用户态的问题,离实时性相差甚远。如果真的要做的话,还不如实现一套L4的原语,然后在上面运行linux或bsd。

在RT-Thread上实现一个L4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研究课题,适合于硕士的毕业设计,再进一步在上层做改进亦适合于博士的毕业设计。

网友:
RT-Thread/STM32 带GUI组件发布了吗?

网友:
希望能移植到TQ2440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RT-Thread/STM32 带GUI组件发布了吗?

在努力中,如lz位说的,这段时间感冒了,拖后退了,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希望能移植到TQ2440上~

不出所料,应该能够直接运行。QT2440使用的是NEC3.5寸屏,在rtconfig.py中修改下配置即可。网口好像不是DM9000EP吧,如果是这样先把LwIP裁剪掉。

网友:
越来越强大了,支持RT-Thread

网友:
呵呵,下一步RTT可以考虑中断的底半设计看看。

网友C:
RT-Thread RTOS已经在QEMU/mini2440模拟器上稳定运行起来了,同一个bin文件既可以在开发板上运行,也可以在QEMU/mini2440模拟器上运行。这个功能是非常强大的,意味着在QEMU/mini2440模拟器上开发好的程序,完全不用修改,就可以直接放到开发板上运行。目前在模拟器上可以运行RT-Thread kernel,Finsh shell,File system以及RTGUI,网络功能还在调试中,网络功能完成后,就可以在QEMU/mini2440模拟器上运行web server和ftp server,而在宿主PC机上直接使用web浏览器和ftp client工具就可以和QEMU/mini2440模拟器交互,可以浏览网页和传输文件。更为强悍的是,使用GCC编译的RT-Thread版本,可以用GDB工具单步调试运行在模拟器上的RT-Thread程序。

楼主:
好啊,RTT的0.4.x分支果真不错,这样不需要真实的mini2440开发板就可以体验RT-Thread了。

网友:
有LPC2136,LPC2368移植成功的内核吗?学习一下。谢。
另:开发这个内核有多少技术人员呢?
有没有什么定位或未来在那些方面发展。
现在看了一下,有STM32,LM.
还有ARM9..

楼主:
lpc2148, lpc2478
上面这两种分支都是可以从google svn上下载下来的,用Keil MDK 3.6以上版本,4.0以下版本直接编译运行

网友:
RTT 的GUI发布了吗?

楼主:
已经在google svn里面了,并且包含各个控件相应的例程。

网友:
支持RTT的0.4.x,上传到SVN上了吗?tool目录下的工具不会用,老大能出一个教程就好了,另外:mini2440今天的分支,字库没有加全,编译有点问题,不过大家可以自己搞定。

网友(2010-05-27):
我这怎么会报错?keil里面不用改什么东西吗,直接就调试?我这里报这个错。。。晕死,怎么办呢?各位?

网友:
然后这个错

楼主:
图片由风城少主提供

网友(2010-11-01):
终于找着作者了,认真拜读了mini2440上开发RT-THREAD的说明,也编译了,能下载到mini2440的RAM中运行,可是
下载到NAND FLASH中(用友善的SUPERVIVI的a选项),然后从NAND FLASH启动,发现没有反应,问了一下友善的工程
师,回答是他们弄不清楚,得找作者,望指导指导怎么做?非常感谢!

网友(2010-12-25):
真是太好了

网友(2012-05-13):
引用 网友C:
RT-Thread RTOS已经在QEMU/mini2440模拟器上稳定运行起来了,同一个bin文件既可以在开发板上运行,也可以在 ...

哎 我的程序在线仿真可以 没办法模拟仿真 ,下载到板子上 没没有任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