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找事。。。administrator设了密码却打不开了

楼主(2010-01-11):
今天刚到的E43L,把台式机上的资料备份到笔记本上,没事就摆弄摆弄,把administrator设置了一下密码。。。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记得没有错啊,却登录不上去。。。然后在网上找解密方法。似乎都不管用,现在情况是这样

1.界面进不去,无论是安全模式还是带命令行的安全模式
2.我没有设置其他用户
3.按F2里面安全选项,里面有三个密码选项:(1)超级用户密码(2)用户密码(3)硬盘密码,难道这个用户密码不是administrator的?我改了多少遍了

很无语。。。

网友:
这都行  唉

告诉你一个万能密钥吧,不要声张哦

找个MM站电脑前诱惑一下 密码自己就出来了

网友:
如果确定按键序列没有错误,那么就请楼主试试以下4种组合情况吧:
CapsLock灯-关、NumLock灯-关
CapsLock灯-关、NumLock灯-开
CapsLock灯-开、NumLock灯-关
CapsLock灯-开、NumLock灯-开

网友:
找张 ubuntu 的安装碟,引导系统进 LiveCD 模式,然后把资料复制出来,再重装系统

当然,如果你确实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也可以试着直接在 ubuntu LiveCD 环境下把 Windows 的注册表文件恢复到早期的检查点

最后,如果你硬盘上有在 Windows 环境下加密的 NTFS 文件,而且你事先没有提取 Administrator 帐户下的文件数据加密证书和文件加密恢复证书(任选其一即可),则,节哀顺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确定按键序列没有错误,那么就请楼主试试以下4种组合情况吧:
CapsLock灯-关、NumLock灯-关
CapsLock灯-关、NumLock灯-开
CapsLock灯-开、NumLock灯-关
CapsLock灯-开、NumLock灯-开

楼上有见地!明天试试。今天太累了,不过我想我都试过了。现在我想进DOS下把administrator密码删掉,启动时怎么进DOS大家?跟以前装的系统不一样,启动时没有选择的。。。

看来这家伙初次跟我见面还得给我个下马威。。。看我不整它,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的太专业。。。嘿嘿嘿,刚说过了这电脑是今天提的,哈哈,真不行我重装一下系统(不过还是不重装就能解决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I follow You!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上有见地!明天试试。今天太累了,不过我想我都试过了。现在我想进DOS下把administrator密码删掉,启动时怎么进DOS大家?跟以前装的系统不一样,启动时没有选择的。。。
看来这家伙初次跟我见面还得给我个下马威。。。看我不整它,嘿嘿

或者找个启动盘进系统,把%WINDIR%\SYSTEM32\config\下的SAM文件改名,然后从%WINDIR%\repair\下拷一份过来,然后从硬盘重新启动计算机。

网友:
刻张winPE的启动盘即可搞定
去网上搜一下 “老_毛桃 PE启动盘”

网友:
光盘引导的系统  winpe

网友:
就我的经验,ubuntu LiveCD 用来对无法正常使用的 Windows 系统进行数据拯救,其无论效率还是成功率,均高过 Windows 和 WinPE,而且还不会有任何后遗症……

当然,其实楼主的情况也相当简单,所以 WinPE 应该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
小松的办法我试过,用网上下载的老_毛桃版本的PE即可直接写超级管理员密码

网友:
【3楼】 watercat
积分:3673
派别:
来自:

最后,如果你硬盘上有在 Windows 环境下加密的 NTFS 文件,而且你事先没有提取 Administrator 帐户下的文件数据加密证书和文件加密恢复证书(任选其一即可),则,节哀顺变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记得在DOS下将分区用GHOST做镜像后,在WIN下用Symantec Ghost Explorer就能将NTFS文件提取出来了

楼主:
对不住大家,后来一想密码是重复两遍的,难不成两遍我都错成一样?
按照【2楼】 eduhf_123 经历的说法,果然一看,我的数字键是开着的,而密码其中一位就是U,数字键开着就是4。。。。。。我冤枉我的电脑了。。。

不过大伙的说法我都记下来,防止以后发生这情况发生或者 MM的电脑出现类似情况那么我就可以大显身手了。。。哇咔咔

网友:
【12楼】 dx4700775 门外汉

我记得在DOS下将分区用GHOST做镜像后,在WIN下用Symantec Ghost Explorer就能将NTFS文件提取出来了

===========================

若是对 NTFS 上的文件使用了 EFS 文件系统加密,在没有解密和恢复证书的时候,提取出来也没用处

网友:
【12楼】 dx4700775 门外汉

我记得在DOS下将分区用GHOST做镜像后,在WIN下用Symantec Ghost Explorer就能将NTFS文件提取出来了

===========================

若是对 NTFS 上的文件使用了 EFS 文件系统加密,在没有解密和恢复证书的时候,提取出来也没用处

---------------------------

哦 是这样 都不记得是在哪里看到的了 回头试试

网友:
光盘版PASSWORD RENEW,为了我现在的电脑增加了一个管理员。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不住大家,后来一想密码是重复两遍的,难不成两遍我都错成一样?
按照【2楼】 eduhf_123 经历的说法,果然一看,我的数字键是开着的,而密码其中一位就是U,数字键开着就是4。。。。。。我冤枉我的电脑了。。。
不过大伙的说法我都记下来,防止以后发生这情况发生或者 MM的电脑出现类似情况那么我就可以大显身手了。。。哇咔咔

这个是笔记本用户常犯的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