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C程序上怎么实现单片机重启,AVR的??

楼主(2010-01-12):
在C程序上怎么实现单片机重启,AVR的??

网友:
清SREG 直接调用main()就可以 我试过

楼主:
SREG=0;
   main();
这样不行哦

网友:
(*(void(*)())0)();

PC从0开始运行.自动就到了MAIN了,,

网友:
四楼正解,饿狗

楼主:
饿狗
是这样吗?

void  delay(unsigned int Var_delay)
{
   while(Var_delay)
     {
            Var_delay--;
          }
}

调用
delay(65000);

网友:
如果不想复杂,打开看门狗,然后
while(1);
不就得了吗?

如果要复杂的。那么如你所写,但是你延时65000够时间看门狗复位吗?

还有,万一你这个函数调用后,没复位,返回了,你再怎么处理?

网友:
{cli();(*((void (*)(void))(0)))();}
这样是没问题的.用了很多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看门狗+while(1)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把狗狗速度调到最快,然后while(1);

-----------------------------------------------------------------
打开看门狗之后,atmega16,复位函数

#define ResetCPU() {WDTCR&=~0x07;while(1);}

楼主:
WDR();
    WDTCR|=(1<<WDCE)|(1<<WDE);
        WDTCR=0x08;
    while(1);

这样写,单片机到这就死在那里了,没出来,怎么回事

网友:
重启是reset吧,那是相当了重新上电的模式,ram内存及其它单片机内外设全部初始化。那用看门狗就没错。
如果只是从地址零(也可能不是0)处运行那就用
cli();(*(void(*)())所需地址)(); 应该没问题。

网友:
void (*reset)(void) = 0x0000;

直接调用reset();

网友:
标记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void (*reset)(void) = 0x0000;
直接调用reset();
这个可以了,谢谢指教!!!

网友:
要想速度快 asm("jmp 0x0000");

网友:
用看门狗保险些

网友:
我的理解也是用看门狗

网友(2010-11-18):
我也是用狗,如果喂狗放在中断了就先关中断,再来一个延时

网友:
不太懂,留下来慢慢看

网友:
看门狗吧

网友:
看门狗方式我理解;
void (*reset)(void) = 0x0000;这个函数的作用是什么
哪位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定义一个名字为reset的函数指针,返回类型void,无参数,并将这个函数指针的入口地址设置到0x0000。就是单片机rom的首地址

网友(2014-09-12):
草,大神真多,学到了。

网友:
我觉得也是用看门狗但是不要喂狗

网友:
感觉定义reset函数的最好用,受教了

网友:
看门狗   饿狗

网友:
外部时钟唤醒怎么样

网友:
看门狗是条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