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测试软件集合:modbus服务器、客户机;虚拟串口互联(在机器上虚拟出两个互联的串口

楼主(2010-01-12):
第一个虚拟串口,第二个服务端,第三个客户端;
测试画面,

楼主:
利用VSPD XP 5建立的虚拟串口,可以监视某些软件的输出~~~
好像这个软件只能用三个月,完了得重新装系统才可以用。。。

网友:
VSPD 有6.9.出来了。
这些是常用软件。不错。

网友:
可以完全用软件来调试,还是不错的。
我一般都是用COMSPY + MODSCAN + 实际设备来调试的

网友:
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 6.9

网友:
好东西,下次调试modbus再也不愁了。哈哈哈

网友(2010-11-01):
mark modbus调试凶器!

网友:
这个很强大的。
我们有个实验室,提供硬件资源,软件通过网络的虚拟串口送过去执行~这样硬件资源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应用了

网友(2011-03-12):
回复 楼主:

楼主,modscon32上收到的数据怎么看对不对呢,这个不是很清楚,希望解答,谢谢!

网友(2011-06-28):
六楼的头像我喜欢!

网友:
我传个破_解的虚拟串口吧

网友(2011-08-08):
mark 虚拟串口

网友:
感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2011-11-17):
工作中用得上

网友:
这个modscan32已自带注_册文件,注_册机报病毒,关闭时出错。传个新一点的版本,无此问题。使用CP2101芯片与S7-200通讯时,9600bps,请将Delay Between Polls 250ms改为1000ms。
modscan32 V7 A00-04ourdev_696879VQYP8Q.rar(文件大小:738K) (原文件名:modscan32 V7 A00-04.rar)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传个破_解的虚拟串口吧
虚拟串口破_解_版 (原文件名:虚拟串口破_解版.rar)

这个和楼主第一个一样的,版本还没楼主新,楼主已含破_解,在我的电脑上无需安装,直接可用,可能装了类似软件的缘故吧。

网友:
最新modscan32 V8 A00-05

网友:
刚调了个程序,需要测试写入,用的是 Modbus调试精灵 V1.024,MFC为库文件

网友B:
VSPD6.9汉化版,汉化不完全,可单用里面的dll破_解。

网友(2012-08-22):
好工具,正准备用modbus

网友(2012-09-25):
引用 网友B:
VSPD6.9汉化版,汉化不完全,可单用里面的dll破_解。

谢谢你的补充

网友(2013-01-31):
是个好DD

网友(2013-06-10):
非常好的系列modbus调试工具,谢谢楼主

网友(2013-07-22):
正好需要

网友:
这个要mark,正在学习modbus

网友(2013-12-18):
这个工具值得顶

网友:
谢谢,好东西,这里的气氛很不错!

网友:
看到这里,分享一个带注册码,注册后长期使用。再配一个串口监视工具,截取串口数据的。可以截取串口与上位机的协议

网友:
串口监视工具配源码,自己懒得修改,就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懂行的人说一下,可以置COOL吗?

这是调试工业仪表(支持modbus)常用的小工具吧

网友:
正学习MODBUS。还没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