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项目之 用M8制作电感、电容、电解电容测量仪表 焊接好了 不过 没点亮····

楼主(2010-01-12):
焊接好了 呵呵···
1800p 用的是2n2替代 买不到云母
电感用的是100的

用cvavr烧写HEX进去了
但是 不工作 LCD没显示
貌似晶振没起振
注:图片上看不到晶振,一开始以为晶振坏了 换了一个全新的 焊接在背面
请大家指点一下是啥问题?

带LCD (原文件名:IMG_0003.JPG)

不带lcd (原文件名:IMG_0004.JPG)

继电器 (原文件名:IMG_0007.JPG)

熔丝位 (原文件名:LC.jpg)

cvavr默认配置 之前也是这么用 么问题的啊 (原文件名:cvavr.jpg)

网友:
先改成内部8M试试?
开BOD, 关WD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改成内部8M试试?
开BOD, 关WDT。

手上只有一个并口的下载线
怕熔丝搞挂了 没高压编程恢复不了
所以 不敢动

ok 俺按照大胡子说的操作看看 呵呵

网友:
你的下载线好像有问题。怎么会读出来全是FF?

楼主:
没问题的 你看最后一个图
cvavr默认的配置 就是全1

我现在修改成这样(图示)
这个是配置成内部8M了吧?
还是不行呀········

截图是读取M8的数值

Int. RC Osc. 8 MHz; Start-up time: 6 CK + 64 ms; [CKSEL=0100 SUT=10]

内部8M ? 是这样吧? (原文件名:LC_0100.jpg)

网友:
内部8M就是这样的。
注意关JTAG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部8M就是这样的。
注意关JTAG看看。

关了 还是没显示
1602肯定是好的
并且引脚是对的

电压是5v 没错

难道是RST引脚?
我尝试加了一个10uf的电容在RST上 还是不行
纠结一下

网友:
继电器有极性的,你校对下

楼主:
谢谢天比
但是 感觉还没有跟继电器发生关系啊····

'/////电感L1,电容C1计算/////

   If I = 1 Then
      If J = 1 Then

         Lcd "  L_C_CE meter"
         Lowerline
         Lcd "    20081217"

         Waitms 1500       '等待F1计数
         Portd.3 = 0       '接入标准电容C2
         Waitms 1500       '等待f2计数

没用过VB 但是看代码
应该上电就会校准
校准前LCD就有显示了的
现在的情况是 LCD什么显示都没有····

网友:
你拔下M8,给电路通电试试,如果屏幕一点反应没有就是没上电,查查开关那里有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拔下M8,给电路通电试试,如果屏幕一点反应没有就是没上电,查查开关那里有没问题

我查了LCD的电源盒AVR M8的7pin 8pin  电源到了的 5v 没有问题

网友:
和我一样悲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和我一样悲剧啊。。。

我的折腾了一下午 终于可以显示了
呵呵  开心一下
但是初始化是错的
我换了100的电感和2200p的电容
用的是原来的HEX 没有重新编译

嗯 继续折腾·····

可以显示了 但是初始化结果出错 (原文件名:(002).jpg)

楼主:
今天网络出问题
刚能上网
我昨晚细调的时候 也发现继电器不工作
我的这2个继电器需要100ma才工作
所以 我加了2个NPN的贴片三极管
并且把PORT.3 PORT.4(控制继电器的引脚全部反了一下 即原来的1变成0, 0变成1)
现在ok了

校准正常了
但是 貌似测量很不准确
可能还才存在别的问题 我继续折腾

初始化正常了 (原文件名:20100114.jpg)

楼主:
现在全部档位都能工作了

但是 测量电解电容不准 10uf的电容测量结果是19uf   330uf电容测量结果是456uf
不知道问题再哪里????

说一下需要注意的事项(个人认为)
1. S2 按键上要小心 引脚有3排 pcb中后面的2排是短接在一起的 有些按键是2-3 4-6短接的
   如果是这种按键 那么开机后LCD啥都不显示的 我用的就是这个按键 所以一开始LCD1602啥都不显示
   然后我把2 4这2个引脚剪了 开机就有显示了 呵呵

按键pcb (原文件名:截图00.jpg)

2. 继电器要买5v 20ma左右驱动电流的 要不GPIO引脚没有那么大的电流支撑 继电器会不工作
   我买的继电器需要100ma才吸合 后来 我加2个贴片 NPN三极管   OK

3. LM393的正相输入 要求是0.632*VCC  也就是3.16V 原来是用2个电阻调电压
   我感觉不怎么准  因为直接跟VCC的波动电压有很大的关系
   于是加了一个贴片TL431  很好飞线 呵呵···

4. C1 C2最好是高精度电容 并且有条件的话 先测试电容 然后修改程序的数值 (哎 俺的还不是高精度电容)
   200 和 2k电阻 也最好是高精度的

4. 额外的想法:想过使用GPS的秒输出脉冲来校准M8的定时器
   不过 不会VB 所以等待高手把代码转换成C之后 俺再实施

楼主:
报告一下
现在每个档位都OK了
灰常感谢老许
灰常感谢jun427

呵呵···

之前的电解电容测量不准
那是因为VC =0.632*VCC
我把VCC按照5v来算的
所以测量值大了很多

后来测量工作时的真正电压vcc  是4.5左右
然后调整 LM393的正相输入0.632*vcc
就ok了 呵呵

网友(2010-09-11):
不会吧,今年这个题还有啥意思????

网友(2016-01-07):
引用 楼主:
今天网络出问题
刚能上网
我昨晚细调的时候 也发现继电器不工作

你好,你还在论坛吧,我也做了一个,可是我的校验界面在液晶上显示电感只有1.2uH左右这是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