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开关量输入电路中,前级加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有详细电路图,大虾请进!

楼主(2010-01-12):
如图所示,D1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防反接吧。  我也很菜。。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du51  还有人没啊...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防止反向电压击穿光耦里面的发光二极管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2014-09-18):
那个是带阀值的二极管

网友:
防倒流吧

网友:
长见识啊,谢谢3楼

网友:
很显然,那个二极管不接一般情况电路也正常工作。
那么看看不一般情况:
1、如果正负压差正常12V。如果现在接到100v,会怎样?
2、如果正负压差正常12V。如果反接会怎样?

网友:
楼上高手,一眼就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