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datasheet时,总不明白的几个词。

楼主(2010-01-12):
看datasheet,总可以遇到下面几个词:
(1)GNDG(Guard ring ground),搜了应该是数字地吧,一直知道有模拟地,数字地。可是不知道在画PCB时到底该如何体现这种区别。
(2)left floating。芯片的有些引脚没用,就是NC的引脚。会有这么一句话:No connect pins should not be connected on the board. They should be left floating。left floating是什么?迷惑
(3)Bidirectional (open-drain)。有些引脚标为:Bidirectional (open-drain)。这些引脚和那些标为input,output的引脚有什么不同?
希望高手指点下,3Q。

网友:
(2)、left floating,让该引脚悬空。其实就是NC的意思。
(3)、双向(开漏)。输入是高阻抗;输出是开漏,高电平驱动能力有限。input/output是单向的,output的驱动一般是上拉、下拉、推挽可选吧。

网友:
(1)建议读读信号完整性方面的书籍,Guard ring ground是用地线把信号线包围并平行设计,降低EMI电磁干扰或电磁兼容。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大虾,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