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M的芯片这么多的电源和地管脚

楼主(2010-01-12):
为什么LM的芯片这么多的电源和地管脚

网友:
确实很噪人,每一对电源和地之间还得接个去耦电容

网友:
我想。应该是不同的模块的供电吧。假如用一个脚就没办法去耦了。

网友:
其实,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这样做的确是会减少用户的可用IO,但是,芯片会更加稳定,在LM还没被TI买之前,有客户做过测试,其他MCU不断复位扛不住的时候,LM没事

网友:
好像100脚的在每边上都有两组3.3V/GND和一组2.5V/GND,而且对应的内部是导通的(我测试的是导通的,非官方!)
如果真是内部连接的话,其实也挺好的,每组接去耦电容,最后电源直接随便一组就行了,布线更灵活。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LM的芯片这么多的电源和地管脚

百度一下会发现这么多的电源和地管脚很多好处的,刚学LM1138的时候也很纳闷

网友:
让你有更多机会加退耦嘛, fpga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