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解答DSP,FPGA问题

楼主(2010-01-12):
终于把考试弄完了,回归自由,自由万岁!
庆贺一下,想起坛里这帮兄弟,有TI 5000,6000(6713),系列DSP和ALTERA CYCLONE(用XILINX的片子做过项目,但时间不长)问题的可以跟上或发我邮件,乐意帮忙解答!

网友:
FPGA有什么用?

楼主:
这个还真差点没拦倒,我们可以把FPGA看作门海,里面可以任意连线,可以完成任意数字系统的功能,包括CPU,就如一块万能板上可以任意布线!

网友:
想用dsp做个人脸识别

楼主:
抱歉,这个还真没做过,了解过!
弄过孤立词语音识别(DTW),在学习HMM,看能否提高性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还真差点没拦倒,我们可以把FPGA看作门海,里面可以任意连线,可以完成任意数字系统的功能,包括CPU,就如一块万能板上可以任意布线!
原来如此。那赛普拉斯系列的是不是可以看成是模拟版的FPGA?

楼主:
你说PSOC?那个不太了解!
ACTEL有带模拟功能的FPGA

楼主:
哈哈!你也来了,最近忙啥

楼主:
竟然没人来看了,顶上去

网友:
楼主非常的热心,刚接触dsp时间不长,正好我有个问题!我在调用ti公司的fft软件包是,编译程序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请问可能是哪里出错了呢,今天找了一天,也没解决

楼主:
已经通过邮件答复

楼主:
没人来就自己顶

楼主(2010-02-22):
这个得看你的目标定位,现在DSP产品很多,但TI的居多,资料也好找,作为入门,建议选用TI的

楼主:
顶上去,让更多人看到

网友:
...........要不你收费解答个问题试试??呵呵。。。

网友:
先谢谢楼主。我想问一下,我学过Ti c54x DSPs,现在想进阶c6000,向你讨教如何过渡,二者开发时有何区别??

楼主:
基本原理是一样的,结构上有一定的区别,如果你用C的话可以不管CPU结构,只要注意一下外设的使用方法,C6000中有EMIF,而54中没有,这是外设中一个很大的区别

网友(2010-03-31):
使用FIFO功能时,可以实现modbus协议通信吗?

    从从机返回有2种情况:正常与不正常,这两种情况下,返回的长度是不同的。然后根据这个长度将收到的字符存到数组中,再根据数组的内容和长度计算CRC的值,和数组的最后两项比较。然后就知道接收过程是否错误。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因为不知道从机返回情况是什么,所以这个长度不确定呀。那么这个fifo的触发等级怎么设置呢?以便可以把接到的数据都读到,而且不多读。

楼主:
实在抱歉,本人不会MODBUS协议

网友:
Xilinx的PowerPC用过吗?有没有什么学习资料提供?

楼主:
回楼上,dsp是不可以这样的,它是一种CPU,只是它的运算很适合用来做数据信号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C64/67都是VLIW的,硬件架构和C5x差异很大。尽管C开发可以不用管太多,但是确实有很多可以研究的地方。

网友:
太好了……
大侠,用过CCS3.3吗?
我的printf无法在stdout窗口中输出,这是怎么回事?相同的程序在CCS2中就可以的。
而且在CCS3.3中,也无法使用fopen,打开总是失败。同样是相同的程序在CCS2中就可以。

能帮我解决一下吗?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来支持一下

卡到了,什么时候来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C64/67都是VLIW的,硬件架构和C5x差异很大。尽管C开发可以不用管太多,但是确实有很多可以研究的地方。

那是当然,他是问入门,对于DSP,我个人觉得用汇编更好,才发能挥它的长处

回复 网友C:
太好了……
大侠,用过CCS3.3吗?
我的printf无法在stdout窗口中输出,这是怎么回事?相同的程序在CCS2中就可以的。
而且在CCS3.3中,也无法使用fopen,打开总是失败。同样是相同的程序在CCS2中就可以。
能帮我解决一下吗?先谢谢了…

曾经用过,但没有注意这个问题,现在一直用2.2

网友:
回复 楼主:

明天中午我过去

网友:
求助:

SUBC指令是怎么运行的,该怎么理解?

楼主(2010-05-19):
条件减法,正好可以用作除法,ti的DSP里面一般没有硬除法器(面积太大),所以作除法时就用这条指令了

网友:
这个帖子要mark,倒是有问题就来向LZ请教

楼主:
欢迎交流

网友:
初学者提问,TIC54系列汇编指令数据归一化EXP NORM指令是如何运算的,望高手们不要嫌我这问题太BC了。。

网友:
请问一下,cyclone 3的片子中的引脚连接DDRAM时候,看他的命名有DQ5T1什么的,但是所有的DQ5T没有在一个IO块里面,我想问的就是DDRAM的DQ5的块和IO的块是不是不一样,而说明书上说DM要尽量和DQ的引脚放到一个块,而这个快是☞什么,是IO块还是DDRAM定义的块

网友:
【24楼】 wolaiye945

Xilinx的PowerPC用过吗?有没有什么学习资料提供?

直接看powerpc 的 reference mannual吧。。。powerpc 没啥中文资料。。。

xilinx内嵌的ms是powerpc 405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一下,cyclone 3的片子中的引脚连接ddram时候,看他的命名有dq5t1什么的,但是所有的dq5t没有在一个io块里面,我想问的就是ddram的dq5的块和io的块是不是不一样,而说明书上说dm要尽量和dq的引脚放到一个块,而这个快是☞什么,是io块还是ddram定义的块

不好意思,没用过DDRAM,等待高手来回答

网友:
做个标记。有问题再来问。
刚好学28335呢。

网友:
谢谢楼主的热心,有些问题请教:

我对MCU较熟悉,最近想学DSP,在淘宝上搜了下DSP学习板,发现大多板子配的例子都是
些:LED灯、TIMER定时器、中断、spi、lcd、pwm等,这些通常都是单片机学习中的常规
例子,好像没有体现dsp的优势。

我觉得mcu和dsp的区别主要在于dsp有些专门针对数字信号处理的指令,因此更适合做数字
信号处理的任务,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如果理解无误,能否举出一些特别适合dsp做的
任务出来呢?

作为入门而言,有什么比较适合的小项目?

网友:
能用stm32来做语音识别可行不,有没有研究这东西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作为入门而言,有什么比较适合的小项目?

滤波应该在哪里都能用到的,可以弄这个,简单点就是经典方法的滤波,复杂点用自适应滤波

回复 网友F:
能用stm32来做语音识别可行不,有没有研究这东西的呀?

应该可以做简单的识别,我用DSP做个孤立词的,没用STM32做过

网友:
请教楼主,如果做千兆线速的以太网流量分析,用DSP好还是FPGA好
FPGA貌似做这个专业一些,但是开发难度高。
DSP可以直接用C编程,但是需要用主频速度换取处理能力。

如果用FPGA的话,楼主能否给推荐一款适合的FPGA,能线速处理千兆流量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教楼主,如果做千兆线速的以太网流量分析,用dsp好还是fpga好
fpga貌似做这个专业一些,但是开发难度高。
dsp可以直接用c编程,但是需要用主频速度换取处理能力。
如果用fpga的话,楼主能否给推荐一款适合的fpga,能线速处理千兆流量即可

这个FPGA应该更适合

网友:
回复 楼主:
积分:372
派别:
来自:湖南.长沙
回复 网友E:
作为入门而言,有什么比较适合的小项目?

滤波应该在哪里都能用到的,可以弄这个,简单点就是经典方法的滤波,复杂点用自适应滤波
------------------------------------------

也就是说dsp和mcu没有本质的区别,区别只在性能。

楼主:
肯定是没有本质区别的,但各有所长,DSP在做密集运算时有优势,但外设相对比较少,做控制可能就不如MCU了

网友:
明白了,
推荐一款dsp学习板吧。
要求是能反映目前较新技术趋势的,价格稍低的。谢谢!

楼主:
看你做什么应用了,国内TI的DSP用得较多,它主要有三个大块:
2000系列用于控制,5000用于通信和语音,6000用于图像

网友(2011-06-23):
想做一个手势识别控制灯光的东东,请问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啊,
28335的Low 64K中的L0-L4 SARAW区域可不可以存放程序啊?还是只能存数据?

网友:
正在用dm642玩图像算法移植,碰到楼主三身有幸,先握个手 排个队☺

网友:
请问楼主,想学TI C2000系列的,有好的开发板推荐么?

网友:
求助各位大侠,有没有大侠有过这种经验。。。。dsp自己连仿真器可以调试,FPGA自己跑程序也可以。但是FPGA里一有程序,dsp的仿真器就断掉无法调试。DSP与FPGA采用EMIF总线连接。。。。。。求助啊~~

网友(2011-08-04):
请教LZ啊,做马达控制,直接用FPGA,不用DSP是否可以?现在的FPGA里面有没有强大的DSP功能算法啊?

网友:
我想问个2000系列的问题 楼主可以帮我解决吗?
2812是不是可以扩展4M外部存储?如何实现呢?它的地址总线就19根 真是很困惑

网友:
这个可以MARK一下

网友(2011-12-30):
请问楼主你的语音识别使用的什么算法?频域匹配法还是时域相关法??

网友:
提问: 如果是同样一个PID控制程序,在ARM7中运行与在DSP2000以及DSP6000中运行的速度差异有多大????

网友:
提问: CPLD与FPGA有什么异同??

网友:
请教6713!LZ做过视频处理么?

网友(2012-02-10):
我的dsp被锁住了,是flash固化程序的时候用网上那个non-bios的,按照网上解码的方法输入key0-key7却不对,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Linking...] "C:\Program Files\C2000 Code Generation Tools 5.0.0 Beta2\bin\cl2000" -@"Debug.lkf"
<Linking>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main                            C:/Program Files/C2000 Code Generation Tools 5.0.0 Beta2/lib/rts2800_fpu32.lib
__IQ24div                        C:\\CCStudio_v3.3\\ICETEK\\DSP2833x_examples\\Lab301-Led\\Debug\\posspeed.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led.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2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我的问题是:我使用的ccs3.3软件,我用的DSP28335开发板,我是根据厂家给的例程中的头文件、库文件,然后自己编写C源文件,然后编译出现如上错误,请问如何解决,希望大侠不吝赐教!!! 万分感谢~~

网友(2012-04-22):
请问:DSP GPIO口比较少,可以通过CPLD扩展,如何做,有相关资料吗?比如DSP驱动一个TFT LCD,怎么去做??谢谢

网友:
你好,我问一下,TI5000的波特率怎么算啊,再就是SRGR1中那个分频数,用时钟频率一除是不是就是所说的波特率呢

网友:
DSP  cmd文件怎么写呢?还有什么IQ——math是啥。谢谢。

网友:
楼主,能解答stm32和cpld的通信问题吗?

网友:
问问lz fpga是不是相当于一堆逻辑门电路以及触发器的总和,然后你自己设计里面的连线

那dsp用通俗的语言描述一下,是什么东西

网友:
有关于飞思卡尔dsp的经验?马上就要上一个将汇编升级到C的项目,芯片有Ti 2407换成飞思卡尔的

网友H(2012-07-09):
dsp2812+LCD1602 ,LCD1602的管脚电压是四点几伏,而2812的I/O口电压是3.3V这样连接不是会烧了吗  楼主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dsp2812+LCD1602 ,LCD1602的管脚电压是四点几伏,而2812的I/O口电压是3.3V这样连接不是会烧了吗  楼主帮忙 ...

一般来说直连是没问题的,保险起见可以串个一百欧电阻

网友I:
LZ你好:
  我计划设计一块电机控制板,由TMS28335+altera的FPGA(暂定EP3C16)。FPGA控制3片AD和1片DA,DSP和FPGA进行双向数据通信。
  LZ能否对DSP+FPGA给出意见?特别是28335和FPGA之间的相互通信。

网友:
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SOP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你好:
  我计划设计一块电机控制板,由TMS28335+altera的FPGA(暂定EP3C16)。FPGA控制3片AD和1片DA,DSP ...

如果不是高速AD,DA的话,建议用MCBSP,配置成SPI,线少,画板方便;如果不怕麻烦的话就用并口,挂在总线上,最好是将EMIF时钟引过去,会方便很多

网友:
只用过ADI的BF518,这个DSP和TI的哪一款DSP功能最接近?

网友(2012-08-21):
问下,dsp和单片机有什么区别?看了些教程,发现他和单片机一样,就是设置写寄存器,然后就是做点灯,键盘等模块的实验,感觉和单片机一样。里面的库不会用请指教导下,最近刚在学,谢谢

网友:
英雄,我做DM642音频采样时用的是I2C模式,但是打开I2C时经常会提示I2C线忙,这个该怎么解决?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