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FPGA的几个时钟引脚疑问?

楼主(2010-01-12):
ep1c6有四个全局时钟引脚输入端,clk0、clk1、clk2、clk3。四个bank。看了datasheet,也不是太明白。似乎对一个全局clk输入,就可以对四个bank的所有引脚提供时钟信号。为什么要整四个全局时钟输入引脚?有的引脚标了DPCLK,说是:can connect to the global clock network.。看了几个开发板的原理图,都是把标有DPCLK的引脚当普通IO了,不知道这些引脚的connect to the global clock network到底是有什么用。期望大虾能点拨一二。感谢。

网友:
要多路时钟输入的时候用。不用做专用用途的时候自然可以当GPIO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时钟域设计还是蛮多的~~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回答。
这样我就多了个疑问,要是我把clk0接50M,clk1接10M,那么我程序里面写这么一句always @(posedge clk),那么这个clk是哪个clk呢,希望高手解答下我这种入门问题,感谢,呵呵。

网友:
这个CLK在你管教分布的时候来选择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管脚约束中加~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接报错了。
要用
always @(posedge clk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