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晶合金铁芯对磁悬浮意义大么

楼主(2010-01-13):
本系统有个的单位制造非晶合金变压器,磁感应强度高和损耗小,不知这种材料对磁悬浮有无进步意义.

网友:
铁基非晶频率应该在20KHz以下
这东西的意义在于可以减少绕线匝数
其他没啥意义。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系统有个的单位制造非晶合金变压器,磁感应强度高和损耗小,不知这种材料对磁悬浮有无进步意义.
谢谢关心。椐我所知,目前仅gzhuli 咕唧霖和我在这里提到过“非晶”。
  gzhuli 咕唧霖的实验中的电磁铁目前还是空心的,(样品中大概使用了软铁)所以同样电流时,磁通密度不够,力不大。
而他又采用了PWM驱动方式,怕软铁的铁损太大。而铁氧体的导磁率和磁饱和又比较低,所以想到“非晶”。
  我最近在家里边学边搞太阳能电源,其中的开关电源希望效率高一点。所以在学一点有关“非晶”的知识。
当然该电源用在磁悬浮的电磁铁驱动上也可以。不过基本上不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