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高手 , 多次雕刻换刀时Z轴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0-01-13):
粗加工结束后,进行细加工时换刀怎么定位刀具的Z轴位置?还是粗加工到西加工只能用同样的刀?

网友:
用对刀仪

网友:
粗加工放余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放余量的话还是不能确定第二把刀的夹装高度啊。

回复 网友B:
没有对刀仪就没有其他可信的办法吗?

网友:
关注,买了雕刻机还要再买对刀仪,那又得要投资多少米啊?要疯掉了

网友:
给刀具接个急停的回路不就完了

网友:
有一个想法,先将刀具装上但不锁紧,然后Z轴向下移动到刀尖刚好接触到PCB板,再锁紧刀具,再将Z轴当时的位置作0点,这样可以吗?
请用经验的高手解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