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MK3MAGPCB已已打样回来,上图片,手工贴了一块,有问题请教下!RickyZhou请指教下!

楼主(2010-01-13):
   小板焊接时发现刚好反了180度,只好调过来焊

  与飞控板的连接

  与飞控板的连接后,在MKTOOL上点MK3MAG没什么反应,没有显示出MK3MAG的波形,但单独将MAK3MAG连接在MKTOOL上可以看到以下波形,X,Y,Z轴都有数据变动,手摇动MAK3MAG,输出数据有变化开,波形跟着有变化,静止后,趋向不变,但按MK的网站如上图连接飞控就没办法以调出MK3MAG的波形,不知这样MK3MAG算不算正常??飞控已烧好Flight-Ctrl_MEGA644p_MK3MAG__V0_74d_SVN.hex,专门用于MK3MAG和GPS的,不需要NaviCtrl版本了。

写好程序后MKTOOL的波形 (原文件名:MK3MAG.jpg)

网友:
楼主说:飞控已烧好Flight-Ctrl_MEGA644p_MK3MAG__V0_74d_SVN.hex,专门用于MK3MAG和GPS的,不需要NaviCtrl版本了。

在version.txt中的记录如下:

0.72d: H.Buss 22.01.2009
- OCTO als Compilerschalter
- Unterst黷zung der FC 2.0 (ME)
- GYRO_D eingef黨rt
- Achsenkopplung jetzt auch auf Nick/Roll-Bewegung

我个人认为0.72d开始就是使用FC2.0(ME)的硬件版本了,看楼主的图中应该是1.3的板本,不知会不会兼容,还请楼主确认一下.

楼主:
德文不懂,有点麻烦,软件兼容应该没问题,我用0.76e的软件版本,1.3的硬件版本,飞得很好,没什么问题,只是现在想增加GPS功能,但NaviCtrl还没有做好,就用想用MK3MAG和GPS直接连飞控实现定点悬停,这样FC的版本就要用专用的版本了(上面的提到的Flight-Ctrl_MEGA644p_MK3MAG版本)

网友:
me版本好像只是改传感器和输出ppm控制信号吧,还得请教下过来人

网友:
Flight-Ctrl_MEGA644p_MK3MAG__V0_74d_SVN.hex这个版本罗盘的直接接法是在飞控的TXD0&RXD0  最主要的是罗盘的pwm-out要连接飞控的PC4 才会出现橘黄色的罗盘曲线值 (飞行的时候可不接 蚂蚁说的) gps应该接在飞控串口 2st   所以串口1st是分时复用要连下载器和罗盘  楼上的可以试试  我这是成功了   (硬件1.1  fc版本就是楼主的  kopter-tool 1.63)

楼主:
谢谢wangxu_victor,晚上有空马上试试。

还有个问题,烧上Flight-Ctrl_MEGA644p_MK3MAG__V0_74d_SVN.hex,飞控的砣螺仪输出全变了大了,在3D中看,四轴的姿态也不对了,没敢试飞,不知这样算不算正常的?

楼主:
刚刚看了看线路图,罗盘的PWM-OUT是SV2的第五脚,而飞控的PC4是SV1的第五脚,当我用排线将罗盘的SV2和飞控的SV1连起来时,PWM-OUT和PC4已经是连起来的了,请问wangxu_victor ,你所讲的橘黄色的罗盘曲线值是要点MKTOOL的MK3MAG按键才出现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烧这个版本的程序  陀螺仪输出我没注意  应该没有问题吧   罗盘曲线值不用按MK3MAG 连山就出现的

楼主:
TO:wangxu_victor 能不能截个罗盘曲线值波形图上来参考一下?谢谢

因为实际上PWM-OUT与PC4已是相连的了,不知罗盘是不是正常了。

网友:
【楼主位】 epwwm

接飞控,校正罗盘(calibration)

楼主:
谢谢,已测试成功,是软件版本的问题,重烧后正常了。经过校正后,装上四轴后罗盘已能正常工作,可以保持航向基本不变了!

网友(2010-03-09):
我的硬件1.3版,软件烧写为0.78b,用MK-TOOL看 v1.68c的图片如下,不知是否正确.打开3D后四轴很稳定,不会慢慢旋转:

罗盘连接飞控 MKTOOL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但是将GPS接到飞控的UART2,点MKGPS无任何反应啊,请问是不是需要一个导航板才能看到,才能实现一键回家和悬停的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gps模块配置文件设置好了么  串口输出  波特率576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按照官网的MKGPS的设置下载了一个MKGPS_01_2008a.txt,在U-CENTER中FILE--->GPS后,查看其设置为UBX模式输出,而不是NMEA模式.定位非常快,但还是9600的波特率,5HZ的输出.这些是按照官网的做的.
我的意思是我没有导航板,是不是0.78b的飞控软件不支持单独接GPS?因为看了0.78b的源代码GPS.c文件,只有两个函数,且无串口通信的任何函数和解码函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GPS.c如果只有两个函数的程序版本是和导航版配合使用的吧   你还是找一个支持gps的版本  branch里面找找   下载程序后会有版本支持功能的信息  http://www.gpsbaby.com/yy.html 这个是gps模块串口,波特率配置的方法   qq 27411092  “MKGPS_01_2008a.txt” 这个在哪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了一个branches\V0.76g_Code Redesign killagreg,修改makefile文件中# Use one of the extensions for a gps solution
#EXT = KILLAGREG
#EXT = NAVICTRL
EXT = MK3MAG
即使用MK3MAG,用winavr编译,还有个小错误需要修改,得到Flight-Ctrl_MEGA644p_MK3MAG_DSL_V0_76g_SVN.hex.所使用MK-TOOL为Kopter_Tool_V1_66,目前在LCD的15项里能显示GPS经度纬度等信息了.点MKGPS是没数据的,因为MKGPS是分析原始的UBX输出数据的.而此是接了飞控UART1的,通过LCD显示GPS信息.还没试飞,周末去试试看能不能悬停和一键回家.

“MKGPS_01_2008a.txt”请看http://www.mikrokopter.com/ucwiki/en/MKGPS#head-bf79b5c623001c8b56c2b87e1dc0b3ca0c30e2e7
中的uBlox config file连接即是MKGPS_01_2008a.txt文件,按后面u-center设置即可

配置文件下载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ai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罗盘一定要先加上 gps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