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FPGA 编译方面的两个小问题……

楼主(2010-01-13):
FPGA芯片是xilinx公司生产的,软件是ISE9.1i,
1、现在有个问题是我有一段verilog程序,首先编译一次,之后在未加改动的基础上再编译一次,请问这两次编译之后映射在FPGA内部逻辑资源中的电路一致么,在fpga内部的映射位置一致么?
2、第二个问题是我还是这段程序,我将里面的always模块之间的位置调换一下,assign语句的顺序也调换一下,但功能未变化,再编译一次,这次的结果和前两次的结果映射在FPGA内部逻辑资源中的电路一致么,在fpga内部的映射位置一致么?
    问题比较弱,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啊。

网友:
1 不一致
2 不一致

网友:
1.不一定;现有的布局布线算法大部分是退火算法有一定的随机性;如果要求映射一致可以添加约束
2.FPGA从代码到硬件的过程分为
HDL输入->综合->Mapping->Place->Routing
Place和Routing有一定的随机性
按照这个道理你always和assign顺序变化后,逻辑功能还是一样
所以到Mapping这个环节还是一样的(网表一样)
Place和Routing不一定一样.
还是一句话非要映射一致可以添加约束

网友:
提醒LZ一下,verilog没有编译这个概念。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2楼的渊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