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LC测试仪中输入两只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0-01-13):
+、-端子间连接测试元件。请问图中Q20、Q21起到何种作用?

楼主:
找到答案了。是个微电流源 ,为U22提供偏置电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我想要看一下这张全图行不行,最近在DIY中有些问题想要参考

网友:
【楼主位】 lupa

你好!
我正在动手修理自用的被高压击坏的LCR METER,苦于找不到电路图。看到楼主位的电路截图,发现有相似之处,也有062B和061。
楼主若能将完整电路上传或用其他方式(jq_lin在163豆com)提供于我参考,将会极大地缩短我的修理进程。
敬请回复。先谢谢了。

见我的帖子:
● MIC-4070D LCR METER 手持式数字电桥不慎被电容器的余电击坏,征求修复办法、原理图或修理地点。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02442&bbs_page_no=1&bbs_id=3043

网友:
楼主能共享一下不?

网友(2010-07-25):
楼主可否将全图发一份 f_567@163.com

网友(2010-09-02):
同求,楼主可否将全图发一份.lgx1950@yahoo.com.cn

网友:
双5V稳压管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微电流

网友:
楼主的问题 我也有同一问题
如楼主的答案 是个微电流源,为U22提供偏置电流
或是像 two zener diode opposite together 提供 protection ??

I saw the same or similar lcr schematic from the web below .
全图  http://home.comcast.net/~joegwinn/

网友(2010-12-08):
回复 网友A:

严重赞同,只是个双向稳压管

网友:
知识双向二极管

网友(2011-08-28):
同意楼上的,如果是提供偏置电流在这里用做微电流源有何意义

网友(2012-02-04):
lou楼主位的Q22,Q23是扩流作用吗?U22呢?

网友:
Q22 & Q23 form power booster ,and increase slew rate.

网友(2012-08-10):
这是一个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