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harger 作业连载

楼主(2010-01-13):
1. 收到套件

安哥 赠送开源STM32 charger一套. 连邮资都没有让我出.....这个是安哥的taobao链接:
http://shop57926239.taobao.com/
这个是总套装:

PCB特写

STM32F103, 看到这么小的东西,我一阵头大, 我这么大的手, 实在是很有挑战性.

显示模块特写:

质量不错的电池盒, 我自己购得的电池盒在一次短路故障中冒烟了, 恐怖,差点引起火灾. 然后我就紧急买了一个专门盛放电池的收纳盒.

所有贴片元件和插接件

楼主:
核对了下,和安哥公布的chargerV1.2的原理图(CPU部分)基本一样. 但是丝印是ChargerV1. 核对继续中. 核对完成就开始焊接了.

BTW, 论坛应该加入图片自动缩放的功能,不然引用图片实在难以搞定

楼主:
2010.1.16

经R哥操刀,将stm32给焊上了. 我自己奋斗6个小时,焊接玩成所有的小贴片和其他芯片.

并终于掌握焊接贴片电阻电容的方法: 用的小1字烙铁,恒温.
0. 适当助焊剂(非水融型,免清洗)
1 沾锡,
2. 将1字烙铁尖贴到焊盘(靠近贴片软件), 约45度角
3.片刻后, 将烙铁竖起来,贴住元件的焊盘,
4.再个片刻后,拿开烙铁.

这样看起来焊接的很好, 不会多给锡. 不用先给焊盘弄上焊锡. 利用焊锡流动性均匀接触焊盘和贴片元件的焊接部分. 图片以后上了

楼主:
2010.1.18

焊接基本完成.   采样电阻损毁一个. 只有一路了.  上电测试:

1.5V/3.3V/-5V电压正常
2.两个发光二极管能亮
3.无元器件发热(汗)
4.液晶接上去背光能亮(手模下那个腿..呵呵)
5. 晶振还没焊接,没有垫片.

2010.1.19

焊上电池盒, 晶振, 两个双色LED. 然后开始调试:

1.PWM正常 : 利用我面包板搭的PWM发生器,输入2n7002, 确定pwm电路工作正常

2.电流电压采样部分:电流采样正常, 电压不正常,总是3.98V,不改变.  另一路正常.  解决: 不正常的这个tl062焊接的有点歪, 重新补了一小下锡,正常了.

3.红绿led: 正常

4.晶振, 两脚电压有0.xV的不同,疑似起振.

2010.1.19

调试的最后一步:
1.接上串口, 万幸,我有usb转串口线
2.打开/dev/ttyUSB0, 串口工具用gtkterm  (sudo gtkterm )
3.默认9600波特率, 都是?
4.改用4800, 回显正常,但是不跳boot0也这样, 不能确定cpu工作正常....
5. 用eaglecom/egale ISP尝试通过串口链接CPU, 失败, 芯片无反应.

2010/1/20

安哥回复说, 这个扳子ISP有点小缺陷. 我松了一口气. 还以为什么东西被我弄坏了. 至少推迟了失望的日期...

今天已定jlink.

楼主:
2010-1-23  深夜

下午受到jlink, 开始调试.

1.尝试用jflash下载0.70的bin, 能认出cpu(auto,没有任何配置), 但是不能发现任何flash...

2.最后终于配置了cpu为stm32f103c8... 正常了...

3.安装keil for51, 为了使用fromelf将axf专成bin
fromelf -bin -out x.bin charegerv1.axf
下载, 成功. 但是5510lcd无输出, 但是串口有输出. 程序正常.

4.感谢安哥提醒, 重新补焊了链接lcd的几个cpu管脚, ok了

5.补上电流采样电阻.

6.一路电压测量极度不稳定. 测量对应的op, 电压管脚有时候电压稳定在3.x伏特. 检查反馈电阻, 发现有一边根本没有焊接...晕. 这次用很亮的焊锡补焊了以下. 正常了.

7.下载mdk3.5, linux下运行正常. 无法调试,需要进虚拟机下载flash和调试.

...go to bed.

楼主:
补一幅焊接完成的图片

补一副能看到焊接效果的图片(很烂,引以为戒,引以为戒...)

网友:
不错, 不错 还可以 不算很烂.

网友:
呵呵 很好很强大啊
关注

楼主:
补张调好的图:

网友:
不错 不错 焊接的很漂亮啊.

楼主:
你推了我一把, 焊一遍贴片,就不想玩直插了.

网友:
是啊 , 确实是贴片的比直插的爽很多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