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编译出错 undefined reference to `main'

楼主(2010-01-13):
我在编译NIOS II时出现这个错误,不知道怎么解决,请高手指点谢谢!!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blank_project ****

make -s all includes
Linking blank_project.elf...
/cygdrive/d/EP2C8Q208_SDRAM/TEST_SDRAM/software/blank_project_syslib/Debug/libblank_project_syslib.a(alt_main.o)(.text+0x44): In function `alt_main':
/cygdrive/d/altera/90/nios2eds/components/altera_hal/HAL/src/alt_main.c:165: undefined reference to `main'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blank_project.elf] Error 1
Build completed in 4.734 seconds

网友:
……

你不会是选择了一个“blank”的模板, 然后直接编译了吧?

楼主:
恩是的,请大侠指教!!

网友:
呵呵, 这是一个空的模板, 是你要自己写程序的, 你没看到编译错误是连main都没找到吗?

如果你只是想看看nios2有没有正确配置, 可以选择hello_world之类的模板, 这些是可以直接编译使用的。

楼主:
我是自己复制了一个程序进去的

网友:
你从helloworld这个模板开始, 先编译看看环境是否正确。

然后修改hello world的main()

楼主:
恩。可以的呵呵非常感谢!!我手上有些STM32的开发资料和程序,自己做了个STM32带320X240的MP3用UCGUI做的,上面FAT32是我从公司的DSP工程上移植的,做了优化呵呵,现在很稳定。我感谢帮助过我的朋友,这些东西有用的话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
可惜! 我刚申请了TI(流明)的LM3S8962, 入了TI的cortex-m3门……

楼主:
呵呵,其实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