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做Touch Sensor时有没有碰到被示波器干扰这种现象

楼主(2010-01-13):
RT,示波器是TDS1012,图如下,不知道是不是示波器的高频发生器干扰Touch Sensor?忘各位指点一二..

楼主:
难道是开关电源干扰,可是放在电脑和显示屏或者电源适配器附件,都没有这么强的干扰,如果做更深的滤波,灵敏度又受影响(现在约12MS)....
继续研究....

网友:
有的,干扰很严重,那个东东用的是微电势,示波器的辐射造成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