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310 的AT%IPOPEN回应总是ERROR:8是怎么回事,请教大虾

楼主(2010-01-13):
1:可以确认服务器正常,TCP测试助手通过;
2:SIM卡本开已经开通CMNET功能,与这个原因有关系么?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么,谢谢

楼主:
AT-Command Interpreter ready
AT

OK
AT+CSQ

+CSQ: 25,99

OK
AT%IOMODE=1,1,1

OK
AT+CGDCONT=1,"IP","CMNET"

OK

OK
AT%ETCPIP="user","gprs"

OK
AT%ETCPIP?

%ETCPIP:1,"10.114.96.153",,"211.138.200.69","211.136.20.203"

OK
AT%IPOPEN="TCP","116,231,63,105",5100

ERROR: 8

楼主:
有人知道么?

网友:
根据提示应该是链接超时啦

楼主:
是链接超时啊,但是没有找到原因,可以确定的是:
1:服务器没有问题,因为用TCP助手测试是通的;
2:SIM没有问题,因为用这张卡也开通了服务,在其他模块测试是正常的;

一直没有找到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网友:
是不是延迟造成的啊?

网友(2010-02-21):
M590采用英飞凌7880单芯片解决方案,全球第一款单芯片GSM/GPRS纯数据工业级通信模块,提供优质的短信和数据传输服务,该模块具有低功耗(待机功耗2.5毫安)、温宽大(-40至+80)、独特的AEsft软件加密协议功能,而且属于业界体积最小的模块28mm*24mm*11mm (长*宽*高),目前正大批量应用在电力系统、车载、无线数传、无线监控等工业级领域,附件是详细的M590产品规格书,请查看,欢迎与我联系 深圳市有方科技北京办事处 蒲先生 13488653038
全球第一款单芯片GPRS模块

功耗低:待机功耗2.5MA

温宽大:-40—80

支持串口的CMUX功能

开放1Kbytes数据区供客户使用

独特AES软件加密功能

PMB7880集成了基带、射频(收发)以及电源管理四颗芯片

编码方式:CS-2传输速率可达到13.4KBPS

支持串口的CMUX功能

支持串口复用(多路复用)功能

支持DNS域名解析

支持GPRS认证指令

支持TCP/IP功能

支持FTP传输功能

支持CSD业务

支持USSD业务

支持AMR语音编码

支持全速率半速率AT切换(通过AT指令来控制时间)

软件本地升级支持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可以回答下吗?

网友:
两个原因:
1、你的服务器还是不通,在于你的出口路由器上没有将你指定的端口映射到你的PC的内部IP地址上,这时你在本机用TCP客户端连接你自己是OK的,但是与你不在同一个内网的就不能连接,测试办法,找个不在你内网的人,叫他用TCP工具连接。

2、你的SIM卡是神州行或者动感地带,这种卡默认只开通CMWAP,CMNET不给路由,表现就是能获得IP地址,但是连接任何公网IP都是ERROR 8,解决办法,拨打10086,骚扰移动的客服小mm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苹果猫,我的卡是动感地带的.需要骚扰移动小mm帮忙开通啥业务呢?让她给分配个路由?刚接触不理解..帮忙解答下吧。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我的卡在手机上可以上wap网,和用短信猫操作上的公网,有什么区别吗?可以和我简单说下吗?

网友:
gprs连接一定要走cmnet的,这个要确认清楚

网友:
去10086开通CMNET的访问权。

CMWAP和CMNET的区别,去网上搜一下吧,大把的答案。

楼主:
问题早已经解决,前段时间搞别的东西了!

AT%IPOPEN="TCP","116,231,63,105",5100

IP地址分隔符应该是:点!  不知道为什么从TXT复制到串口助手上就变成逗号了,手工重新输入即可!可能是机器中毒了
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
正在用GPRS,关注...

网友(2010-08-04):
楼主:你在开始说的服务器,是什么作为服务器?我怎么做,才也能设一个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