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avecom的Q24模块上电后 串口打印如下字符 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0-01-13):
OK

+CREG: 0

+CGREG: 0

DISCONNECT

OK

+CREG: 0

+CGREG: 0

DISCONNECT

OK

+CREG: 0

+CGREG: 0

DISCONNECT

楼主:
此时我串口助手并没有给模块送指令,模块上电后自动打印出如上字符,费解啊

网友:
那些是模块的最基本的信息。
这是正常的。
你应该去参考他的at命令datasheet
“AT_Commands_Interface_Guide.pdf”

网友:
Response syntax: +CREG: <mode>, <stat> [ ,<lac>,<ci> ] for AT+CREG?
Command only

6.3.3 Defined values
<mode>
0: Disable network registration unsolicited result code (default)
1: Enable network registration unsolicited result code +CREG: <stat>, when
there is a network registration status change.
2: Enable network registration and location information unsolicited result code
+CREG: <stat>,<lac>,<ci> if there is a change of network cell.
<stat>
0: not registered, ME is not currently searching for a new operator.
1: registered, home network.
2: not registered, ME currently searching for a new operator to register to.
3: registration denied.
4: unknown.
5: registered, roaming.
<lac>: string type; two byte location area code in hexadecimal format (e.g. "00C3"
equals 195 in decimal).
<ci>: string type; two byte cell ID in hexadecimal format.

网友:
17.10 GPRS network registration status +CGREG
17.10.1 Description
The set command controls the presentation of an unsolicited result code +CGREG:
<stat> when <n>=1 and there is a change in the MT's GPRS network registration
status, or code +CGREG: <stat>[,<lac>,<ci>] when <n>=2 and there is a change of
the network cell.
The read command returns the status of result code presentation and an integer
<stat> which shows whether the network has currently indicated the registration of
the MT. Location information elements <lac> and <ci> are returned only when
<n>=2 and MT is registered in the network.
17.10.3 Defined values
<n>:
0: disable network registration unsolicited result code
1: enable network registration unsolicited result code +CGREG: <stat>
2: enable network registration and location information unsolicited result code
+CGREG: <stat>[,<lac>,<ci>]
<stat>:
0: not registered, ME is not currently searching a new operator to register to
1: registered, home network
2: not registered, but ME is currently searching a new operator to register to
3: registration denied
4: unknown
5: registered, roaming
<lac>:
string type; two byte location area code in hexadecimal format.
<ci>:
string type; two byte cell ID in hexadecimal form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