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fpga很容易烧坏!

楼主(2010-01-13):
今天接线误把3.3v接到了5v,看到板子上的led瞬间变亮就赶紧拔了,半秒都不到,结果芯片就这样烧了,好郁闷,fpga真不耐操,就碰了那么一下!!!!!!!!!!晕

网友:
lz太武断  这只能说明某种型号的fpga很容易烧坏
还有,麻烦先看看datasheet ,能够承受最大电压为多少。如果你超过官方给出的最大值,你不能埋怨谁了。
如果你超过最大值也烧不掉,只能说你走运。虽然说官方的数据一般会留有余量,但是也可能遇到性能比较差的批次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真的超过最大电压,碰一下和硼1分钟是没有区别的~~

楼主:
c3最大耐压4.1伏,估计c2差不多!的确只碰了一下,是板上5v接到了io的3.3伏,pll和io共用一组电源,应该是pll坏了,板子能配置,不能下载,无输出

网友:
电源高了必烧。io口的输入高点可能还没事。
FPGA的工艺非常先进,不耐操是肯定的。

网友:
ACTEL服务那里好,当然是艾懋;本词纯属广告QQ:609702901

网友:
从未遇到过。

网友:
同意2楼的

网友(2010-02-23):
我的FPGA就骚了4个IO口,郁闷。

网友(2011-03-15):
我用的是C2Q8的,电压正常为1.2V ,但是我的只有0.9V,1.2供电对地测正向电阻只有197欧姆,反向也差不多; 的程序AS和JTAG都可以下载,但是我下载一个流水灯程序后,灯正确地闪了一下,就灭掉了,芯片也有点热。 是不是内核烧掉了呢? 如果内核烧了 那为么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呢?

网友:
不像电子管,几百伏碰上去也没事,也不怕静电。

网友:
我也遇到了!

网友:
这只能说你的板子电源部分做的垃圾。我现在最讨厌的就是只用LDO,最近的几块板子用了linear的DC-DC,确实猛,最近规范板子接口,电源板都用DC DC的电源转接小板,到板子某路需要低噪再用个low dropLDO 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