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刚买到的一台济南精琢的雕刻机

楼主(2010-01-13):
大概花了1.2W远吧。
精度感觉是差强人意,用的800W水冷电机,电机声音到不是很大.
使用的是CopperCAM 和  Ncstudio V5.4.49
实验了下,效果还可以,一开始Z轴太低了,导致线太细了。后来微调才可以。

有个线明显太细了。

软件CopperCAM  用的很纳闷,一个简单的PCB,我等了5分钟才生成好,还容易死机。而且有的地方都没搞对~明显的短路!
不晓得 ,雕刻PCB要多快的进刀速度才可以,转速多高合适?
钻孔的时候,Z轴还不没搞好,都没打通。最后还断刀了~不晓得为什么?

网友:
效果挺好的

网友:
能雕到这个水平,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关于线路板短路问题,应该是转换软件的设置问题,仔细修改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最大面积?

网友:
没法比啊,感觉太粗糙了,相比阿莫

楼主:
最大面积是25*25cm的
精度的确比不上阿莫的,上次用阿莫的那个BGA小板找厂家刻,结果都刻废了 ~倒是想买阿莫的,可惜老师等不急的。先凑活的用吧~
想买个软点的玉,刻点工艺品,有DX推荐下吧

网友:
挺好的,顶一下

网友:
有这效果不错!赞一下

网友:
第一次能刻成这样不错了,这个PCB雕刻机有一定实用价值的。

网友:
這個pcb還用雕刻機做,太奢侈了吧,蝕刻機就能搞定啦,搞的面積又可以很大,

网友:
我买的阿莫的雕刻机还没到,看来要年后了

网友:
看着粗糙刻得精细,不知道什么价格,我是新手学习中。。。我是电子专业,想弄台暴刻pcb哈哈

网友:
补贴,看到价格了1.2w ,太贵了点了

网友(2010-05-16):
济南的我居然不知道呵呵~不过还是希望自己动手或用阿莫的机器~要不这几年白在数控行业混了~~

网友:
Ncstudio怎么设置重复加工?M99好像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