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REMAP到SDRAM的问题

楼主(2010-01-13):
程序比较大,超过了片内SRAM的范围,欲重映射到外部SDRAM。

片子是AT91SAM9263,好像只需将MATRIX_MRCR寄存器相应位置1就能实现REMAP,可是这些寄存器没看到SDRAM呀,求高人指点一二

Reset: 0x0000_0000
• RCBx: Remap Command Bit for AHB Master x
0: Disable remapped address decoding for the selected Master.
1: Enable remapped address decoding for the selected Master.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 – – – – – – –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 – – – – – – –
15 14 13 12 11 10 9 8
– – – – – – – RCB8
7 6 5 4 3 2 1 0
RCB7 RCB6 RCB5 RCB4 RCB3 RCB2 RCB1 RCB0
RCBx Master
RCB0 ARM926 Instruction
RCB1 ARM926 Data
RCB2 Peripheral DMA Controller
RCB3 LCD Controller
RCB4 Ethernet EMAC
RCB5 DMA Controller
RCB6 Two D Graphic Controller
RCB7 Image Sensor Interface
RCB8 OHCI USB Host Controller

楼主:
找到了这一段:
在arm芯片系统中,起始时刻flash被映射到0地址开始的空间中(bootloader就在flash中)。之后由于中断表要放在0地址处,因此必须把sdram给映射到0地址处,同时把flash地址“挪”到高地址去。在设计这个过程的时候,如果不想复制启动映象,还要用到arm的三级流水线的特性才行。

有谁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2010-07-18):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目前的感觉是不太可能这样remap到s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