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B键失效

楼主(2010-01-13):
我的196B现在开启电源键后A通道自动挡能工作,其余所有键均失效。关于196示波表键失效的问题已有不少用户反映,能否帮助分析产生故障的原因?如果是质量问题,则应引起FLUKE公司的重视,并主动招回维修,以维护FLUKE公司的声誉。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怀疑是键盘控制芯片复位问题

网友(2011-08-19):
悲剧阿,我们的按键也失效了,只有开关机键有效。其他的全部无效。
拆下来看看,开关机是单独的俩根线,其他的按键是12根线组成的矩阵。
应该是电路板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