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手党]有没啥芯片能把无刷电机转速精确控制在3600RPM?

楼主(2010-01-13):
类似硬盘那样,当然不可能绝对精确。

另:顺便问下,硬盘是咋同步的?

呃……貌似发错区了………………汗~

网友:
负载是很稳定的吗,像硬盘那样?

楼主:
【1楼】 h2feo4 无机酸
负载是很稳定的吗,像硬盘那样?
————————————————————
稳定。

网友:
个人观点
无刷电机属于同步电动机
如果负载稳定的,不导致丢步的话
转速只取决于驱动频率
不控制都可以
例如输出60Hz三相正弦波(具体频率取决于磁极的数量)给它就行了(启动过程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