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SR和ADCSRA

楼主(2010-01-14):
我在ICCACR环境下编译程序,ADCSR可以通过;而在cvavr环境下编译程序,ADCSR不可以通过。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应该改成ADCSRA?ADCSR和ADCSRA有什么区别?

网友:
找出项目 添加的IO头文件(如,iom8.h),打开查找ADCSR 看是怎么定义的,再找找有没有ADCSR。

网友(2013-05-31):
在引用的<iom8v.h>中,有如下定义:

#define ADC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6)
#define ADCSR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6)

根据定义来看,ADCSR及ADCSRA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