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写FPGA内部构建的双口RAM问题

楼主(2010-01-14):
请教:单片机读写FPGA内部构建的双口RAM
单片机通过P0,ALE,RD,WR与FPGA连接(总线连接方式),我的具体做法是在FPGA内开辟n(0~255)个寄存器,用其中一个寄存器端口映射双口RAM的Qout[7..0],在读写操作时单个地址没有问题,单当对RAM地址累计、写入或读出多个字节时出现问题。
  请教有没人做过类似的项目,请赐教。谢谢!!

楼主:
我的VHDL语句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Registers is
  port(
     CSFPGA      :  in  std_logic;
     Reset_N     :  in  std_logic;
     Clk50M      :  in  std_logic;
     ALE         :  in  std_logic;
     RD          :  in  std_logic;
     WR          :  in  std_logic;
     DataToMCU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ataFromMCU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MemRdClk    : out std_logic;
     ErrData_R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记录的出错点相对位置信息
     ErrData_G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记录的出错点相对位置信息
     ErrData_B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记录的出错点相对位置信息
     --RdReq       : out std_logic;                         --读记录出错点位置信息RAM请求,实际未使用
     RdAddr      : out std_logic_vector(10 downto 0);     --读地址
     ED_StartOut : out std_logic;                         --从MCU来的检测命令
     ED_ModeEn   : in  std_logic:='0';                    --‘1’ 检测模式
     ED_ACK      : in  std_logic;                         --握手确认FSM已经收到检测命令
     PixelCnt    : out 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需要检测的段数量
  );
end Registers;

architecture syn of Registers is
signal ALE_int : std_logic;
signal RD_int  : std_logic;
signal WR_int  : std_logic;
signal CSFPGA_int  : std_logic;
--signal CMDREG: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ED_STATE: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CONREG_R: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CONREG_G: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CONREG_B: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ADDRESSREG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LocSetting : std_logic:='0';
signal ED_Start: std_logic:='0';
signal ED_ModeEn_int:std_logic;
signal PixelCnt_int  : std_logic_vector(9 downto 0);
signal RdAddress_int : std_logic_vector(10 downto 0);

--signal CS    : std_logic;
begin
  ED_StartOut<=ED_Start;
  PixelCnt<=PixelCnt_int;
  ED_ModeEn_int<=ED_ModeEn;
  ALE_int<=ALE;
  RD_int <=RD;
  WR_int <=WR;
  CSFPGA_int <= CSFPGA;
--****************************************

    ADDRESS: process(ALE_int)
    begin
        if (ALE_int'EVENT AND ALE_int = '0') then
           ADDRESSREG<=DataFromMCU;
        end if;
    end process;
    WRDATA: process(WR_int)
    begin
        IF(WR_int'EVENT AND WR_int='0') then
          CASE ADDRESSREG IS                 --ADDRESS INPUT
              WHEN "00000001" =>
                    IF(DataFromMCU=X"ED") THEN
                       ED_Start<='1';
                    END IF;
              WHEN "00000111" =>
                    IF(DataFromMCU=X"00") THEN
                       ED_Start<='0';
                    END IF;
              WHEN "11111111" =>
                    IF(LocSetting='0') THEN
                       PixelCnt_int(7 downto 0)<=DataFromMCU;
                       LocSetting<='1';
                    ELSE
                       PixelCnt_int(9 downto 8)<=DataFromMCU(1 downto 0);
                       LocSetting<='0';
                    END IF;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WRDATA;
--****************************************
  MemRdClk <=Clk50M;
  RdAddr   <=RdAddress_int;
    RDDATA:  process(RD_int,Clk50M,ADDRESSREG)
     begin
      if (RD_int='1') then
          RdAddress_int<="00000000000";
        elsif rising_edge(Clk50M) then

           IF (ADDRESSREG="00000010" ) THEN
               DataToMCU<=ErrData_R;
             IF (RdAddress_int(9 downto 0)=PixelCnt_int ) THEN
                 RdAddress_int(10 downto 0)<=(others=>'0');
             ELSE
                  RdAddress_int<=RdAddress_int+1;
             END IF;

           END IF;

                  --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RDDATA;
--*******************************************************************************--
end syn;

楼主:
RDDATA:  process(RD_int,Clk50M,ADDRESSREG)
     begin
      if (RD_int='1') then
          RdAddress_int<="00000000000";
        elsif rising_edge(Clk50M) then

           IF (ADDRESSREG="00000010" ) THEN
               DataToMCU<=ErrData_R;
             IF (RdAddress_int(9 downto 0)=PixelCnt_int ) THEN
                 RdAddress_int(10 downto 0)<=(others=>'0');
             ELSE
                  RdAddress_int<=RdAddress_int+1;
             END IF;

           END IF;

                  --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RDDATA;
在这个语句中我用逻辑仪看了下RdAddress_int地址累加不到PixelCnt_int设定的地址。
单片机的程序为:
/*********************MCU Read FPGA Registers*************************/
unsigned char RFPGA(unsigned char nPort)
{
unsigned char nVal;
unsigned char xdata *exAddress;
exAddress=0xff00+nPort;

nVal = *exAddress;

   return nVal;

}
/*********************MCU Write FPGA Registers*************************/
void WFPGA(unsigned char nPort, unsigned char nVal)
{
unsigned char xdata *exAddress;
exAddress=0xff00+nPort;
*exAddress = nVal;

}
/*********************LocSetting**************************************/
void LocSetting(void)
{
RegData  =(char)PixelCnt;
WFPGA(0xff,RegData);

RegData  =(char)(PixelCnt>>8);
WFPGA(0xff,RegData);

}
.
.
.

楼主:
怎么没有人赐教啊  !!!

网友:
WRDATA: process(WR_int)
    begin
        IF(WR_int'EVENT AND WR_int='0') then
如果单片机的写信号是低电平有效的话,上句 是否应改为IF(WR_int'EVENT AND WR_int='1') then

网友:
没看清,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