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othreads有啥优点?这样使用有啥意义?

楼主(2010-01-14):
刚刚看protothreads,各位帮忙说说,这个东西到底有啥优点啊?

我写了个程序,不知道这样用有没有意义?
程序功能:每隔1秒亮灭一次D口LED
          每隔10秒亮灭一次b口LED

#include"pt.h"
#include"avr/io.h"
#include"util/delay.h"

static int protothread1_flag, protothread2_flag,counter,counter1;

static int
protothread1(struct pt *pt)
{

  PT_BEGIN(pt);

  while(1) {

    PT_WAIT_UNTIL(pt, counter==1);
    PORTD=~PORTD;
    counter=0;

  }

  PT_END(pt);
}

static int
protothread2(struct pt *pt)
{
  PT_BEGIN(pt);

  while(1) {

    protothread2_flag = 1;

    PT_WAIT_UNTIL(pt, counter1==10);
    counter1=0;
    PORTB = ~PORTB;

    protothread1_flag = 0;

  }
  PT_END(pt);
}

static struct pt pt1, pt2;
int
main(void)
{

  DDRD =0XFF;
  DDRB =0XFF;
  PORTD=0XFF;
  PORTB=0XFF;
  /* Initialize the protothread state variables with PT_INIT(). */
  PT_INIT(&pt1);
  PT_INIT(&pt2);

  /*
   * Then we schedule the two protothreads by repeatedly calling their
   * protothread functions and passing a pointer to the protothread
   * state variables as arguments.
   */
  while(1) {
    protothread1(&pt1);
    protothread2(&pt2);
    _delay_ms(1000);
        counter++;
        counter1++;
  }
}

网友:
个人很喜欢这样写法,一直感叹,老外怎么想出来的。这个是简单而有效的方法

网友:
楼主写过eeprom的读写程序吧,写延时你用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写过,那时候用的是pic单片机。延时用的是gcc自带的库函数。

网友:
在使用rtos的时候,不使用延时函数,应该挂起去执行其它任务,到时间再回来执行原来的任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也对啊,不然加上延时就失去使用它的意义了。
其实我觉得protothreads的意义就是使当前没有必要的任务暂时不要运行,等时机到了的时候再去运行。
好像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们不用它的时候也用过类似的方法,可能是pt做的比我们更合理,对吧?

网友:
是的,没用这个之前我用switch语句散转。最好还是使用ucos。
最近公司要开发低成本仪表才想起用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过uC/OS-II,挺好玩的。不过据说很耗资源。我也有点感触,很消耗flash,呵呵

现在你在用protothreads呢?

网友:
protothread刚开始用,正到处找例程做实验呢,

用ucos时消耗ram很大,我的芯片只有4Kram,rom无所谓,我的64K

网友(2010-11-26):
回复 网友A:

我刚接触protothread,你们有什么好的资料和例程,可以教下我吗?
你用的是STC的芯片吧,我也正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