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电流传感器法无感无刷电机驱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01-14):
想做个基于stm32的无感无刷电机驱动,ST的电机培训PPT中关于无感无刷的方案图

ICS电流采样如下图

抄了个无刷电机驱动的部分图,采用的也是ICS模式

后面的电路是对电流采样的,所用芯片为AD8206,用的应该算是Figure 18接线模式

按照无感的方案图,这个总线电压的测量该是怎么做呢,按照上面的电路图再加入个总线测量的就可以做成无感无刷的硬件部分吗?高手们给感兴趣的给指点下吧^ ^

电机驱动的流程如下

电机驱动库中关于ICS的模块
   wUAlpha = Stat_Volt_Input.qV_Component1 * T_SQRT3 ;
   wUBeta = -(Stat_Volt_Input.qV_Component2 * T);

   wX = wUBeta;
   wY = (wUBeta + wUAlpha)/2;
   wZ = (wUBeta - wUAlpha)/2;
关于Clark变换见下图

根据
Id=Ia
Iq=(2Ib+Ia)/sqrt(3)

令 wUAlpha = Iq*sqrt(3)
   wUBeta = -Id

可得
   wX = wUBeta;
   wY = (wUBeta + wUAlpha)/2;
   wZ = (wUBeta - wUAlpha)/2;
这个知道是Clark变换的反变换,只是,为什么要*T呢?

后面的一段判断也没弄明白啊
if (wY<0)
   {
      if (wZ<0)
      {
        bSector = SECTOR_5;
      }
      else // wZ >= 0
        if (wX<=0)
        {
          bSector = SECTOR_4;
        }
        else // wX > 0
        {
          bSector = SECTOR_3;
        }
   }
   else // wY > 0
   {
     if (wZ>=0)
     {
       bSector = SECTOR_2;
     }
     else // wZ < 0
       if (wX<=0)
       {
         bSector = SECTOR_6;
       }
       else // wX > 0
       {
         bSector = SECTOR_1;
       }
    }
也看了个说明的,只是还是没看明白

有没有谁能帮着解惑下啊

网友:
顶一个,虽然不熟悉!

网友:
不熟悉,这个太复杂了,用6步法吧

网友:
本人对此研究了一段时间了, 有些心得, 愿意共同讨论

楼主:
LS的有什么心得可以这里讨论吗

网友:
其实很简单,就是数学问题。
难点在调试过程,我上电机试了试,很不好,要根据自己的硬件做调整才能运行。
慢慢来,总体还是很好的

网友:
TMC603A也是一款无传感器直流无刷驱动芯片

网友(2010-12-06):
没有下文了?

网友(2012-01-11):
无刷机的,Mark

网友(2012-07-26):
求下文啊?????

网友(2013-11-26):
楼主的项目做的怎么样啦,请教下

网友:
电机库只能做参考,具体应用还要看自己需求

网友(2019-04-23):
大神呢,我现在做的功率稍微大些。4个kw,一上电开始转就马上报过流故障。硬件过流就被触发了。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应该是BAT54之类的,端口钳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