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能否同时控制两路步进电机,实现两轴联动

楼主(2010-01-14):
请问各位朋友,51单片机能否同时控制两路步进电机,实现两轴联动?比如说AT89S52可以实现吗?

楼主:
有知道的朋友吗?

网友:
做8轴联动都没问题

楼主:
你好!如果用了高减速比的减速箱,再加上驱动器有细分,若几个电机要求同时动作且速度又各不相同,用于实现精确的定位,不知道AT89S52可以实现吗?

网友:
有带6路硬件PWM的51。

软件模拟pwm都可以。

楼主:
哪位朋友能推荐一下这类带多路PWM的51的具体型号?

网友:
MTV系列的可以,有带16路PWM的,写的是DA,其实是PWM。
两轴联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事先算好各电机要走的步数(或脉冲数),判断大小后比例取值,然后按比例走步(脉冲)。
临时给你写段代码:

void Multi_Move(void)
{
    uint rate,rest;
    uint steps;

    if(Steps_Motor0 > Steps_Motor1)
    {
        rate = Steps_Motor0 / Steps_Motor1);
        rest = Steps_Motor0 % Steps_Motor1);

        while(Steps_Motor0--)
        {
             steps = rate;
             Motor1_Move(1);    // 走1步
             Motor0_Move(steps);
        }
        if(rest > 0)
        {
            steps = rest;
            Motor0_Move(steps); // 把剩余步数走完
        }
    }
    else
    {
        ....
        ....
    }
}

嘿嘿,打完了,应该没出错。  不加细分的话走步可能不平稳。

网友:
记号,备用。

楼主:
请问ATMEL公司和宏晶公司有没有类似的型号

网友:
好像还少说了一路,17路

网友:
STC12C54系列的有吧,就怕站长不让说

楼主:
请问STC12C54还有后缀吗?有朋友使用过吗?

楼主:
楼上提到的MTV的好像很难买到吧!有没有像ATMEL或者宏晶之类的比较容易买到的?

网友:
Mega系列不是带PWM的吗,M16就有四路,控制两步进电机正好
附上MTV332 datasheet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10-03-25):
我门就是正样做的

网友:
楼上能否说说是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种只是最简单的,现在在想一种好和算法

网友:
你还是吧 电路和 51学好吧在作这些

要不会成一堆塑料

网友(2010-05-19):
我给一个软件的思路:

上操作系统,每个电机的驱动设计为一个进程。

我试过两个步进电机,效果很好。

网友:
我用c8051实现了六轴联动,效果还可以,达到50K频率,欢迎浏览我的博客 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2094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开源些资料,我去你博客上看了,每一篇都只有结果,两句话,和你上面说的一样

我用c8051实现了六轴联动,效果还可以,达到50K频率

网友:
我正好也弄这个,嘿嘿

网友:
用 阵例技术不就 又能生多几个出来了

如: 2003 只有 7个输出  理论上 只能控制一个 5线步进电机  但是 你但用 3个脚来控制 步进供电  4个脚同时并 3个步进的相线也能控制到 3个步进电机  ,~~~~~

其实 多少轴 联动都好 同时都是只有一条轴在动 或 时间单位内 单线程的MCU都只是作出一个 动作

  你可以 交互来动(更象是同步在动《算是STC89C52RC 12M下 每秒的也可执行 1000000条指令,人眼跟本分辩不了》) 也能 动完一轴在动下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用8051都 可以做简易数控车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