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AVR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0-01-14):
1,avr编程器用的监控avr的外接晶振的频率 是不是必须得跟被烧的单片机相同阿? 一般多大阿?

最大支持20MHz的atmega168p avr用 16M的晶振还是用20M的好啊?

2,单片机如何处理38k的红外反射信号? 来判断有无障碍物。

有没有AVR的相关代码阿?

拜托解答,谢谢。 感谢这个论坛的创立者和各位。

网友:
把AVR的时钟设置能外部的话,晶振频率随便,几兆或者十几兆都行,用内部晶振的话就和外面的晶振无关了。我用的是双龙的ISP
第二个问题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晶振的话设置成外部的,频率可以选择,内部的话固定的RC频率。
第二个问题,先发射信号,根据接受的信号来判断前面障碍物的距离,如果比较远,可以当作没有;比较近,就说有。对于信号的采集要选用较高的频率,防止采集不到较近的放射信号。我没有做过相关项目,只是我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