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画FPGA的板子,请高手看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0-01-14):
初次画FPGA板子,芯片用的是EP1C6Q240C8.原理图也是看了别的几个开发板原理图,结合datasheet,画出来的。有几个地方不是很明白,希望高手点拨下,谢谢。
(1)JTAG

有些把6脚接vcc,有些没有.
(2)CONFIG

EPCS4配置,nCEO悬空行不?看datasheet的意思似乎是级联的时候可以用。
(3)CLOCK

只需要一个时钟,其他的输入输出时钟引脚都悬空。
(4)PLLs

有些把VCC接1.2,可看datasheet,说是应该接1.5V。
(5)关于VCCIO与VCCINT滤波电容的问题,是不是每个VCCIO与VCCINT都得接个电容滤波,大小如何选择呢?
希望看到得大虾指点下。

网友:
能放得下的尽量放,尽量放挨近放,没坏处。
电源平面多的话,都不放也可正常工作,但不能保证永元不出问题。

网友:
每一个电源输入管脚配一个0.1uF和一个0.047uF并联
(奢侈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