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表套件之焊接完成,主板能显示了,特来报告

楼主(2010-01-14):
经过几个时间段的焊接,终于焊接好了;又发现IAR4.2版本不支持MSP430F4152,就现去下载了IAR4.21,又改造了一下手头的UIF,终于把程序下载下去了,复位后(我去掉了程序中低功耗和检测开扣部分),灯就动了起来,滴答声也有了,特来汇报,呵呵

整个过程,发现如下问题:
(1)PCB制作质量有待提高,或许是这次走线太细,我检查中就发现了3处断线,见图;只好手工给补了起来,稍微有点影响美观;

框中明显可见没线了,电阻下面有个过孔,也没引线出来 (原文件名:img135_s.JPG)
(2)大板和小板之间的连接很是麻烦,我现在还没有想好怎么办?
(3)大板最外圈的是分针,里圈是秒针,最里是时针,分针和秒针排列是不是和习惯有点不一致?
(4)给的源程序有2个死循环(后面那个才是走时的),一开始的那个是:
  {      unsigned char mma = twi_read(0x4c,3);}
将while(1)注释掉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3)大板最外圈的是分针,里圈是秒针,最里是时针,分针和秒针排列是不是和习惯有点不一致?

秒针最好放外圈,太不习惯了
程序的下载问题,相关工具也没
最后电阻式怎么搭配的

网友:
呵呵,这个还得等白沙了!

网友:
秒针和分针顺序的问题,我没仔细看白沙的电路,但是怀疑和LED焊接方向有关
至少我设计的怀表(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50875),如果LED方向焊反,分针和秒针就会交换

网友:
说实话,这个PCB板的质量有待提高,线太细,我也搞断了一根线,还是人工接上了。尤其是TMP102和7226的封装做的不好,很难焊接,7226的焊盘引脚应该多伸展一点出来,焊了很长时间才搞定。

网友:
分针和秒针需要改程序,倒是设置里面的问题多点,设置星期的时候,礼拜一的蓝灯不亮,而温度显示的一个灯却是亮的。小板的焊接方法,先用单芯线垂直焊接在小板上,8根吧。最好加硅胶固定下,然后插入大板焊接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仔细看了一下,LED焊错方向没有焊错,原理图和PCB是一致的。 六楼 tangfree 也指出了这个问题;看来是需要自己来修改程序了

回复 网友B:
R14 R15 R16 R19 10K,R17 R18 4.7K,其它100欧

网友:
这个,看着也太晕了。

网友:
tangfree朋友能不能把修改完的工程文件上传一下,多谢.

网友:
无机酸正解~~~~~原因是我的严重失误,写程序时,大板的IO方向打反了~~~~~

网友:
9楼的网友请看下面帖子的73楼。工程文件在帖子1楼。自己修改下就可以。程序还是有问题的,我没时间查了,等白沙给个完整的吧。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15457&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tangfree&bbs_id=9999

网友:
tangfree朋友,我把show_second和show_minutes函数换了一下,似乎秒针就在外圈了,可是时针还是和你之前一样,有三颗都亮,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是焊接的问题么?
这是我的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35318&bbs_page_no=1&bbs_id=3060

网友:
你的问题不小嘛,不该亮的灯亮了不少,应该是焊接问题。器件很小可能会有搭锡的,用放大镜好好看看,正常是没问题的。

网友:
【13楼】 tangfree
-------------------------------------------
tangfree朋友,你在这个帖子里面提到你的全彩LED也是有三个一起在闪,根据你的照片看你应该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请问你的表是因为焊接的时候搭焊照成的么?怎么找到问题所在位置的?我开着台灯找了半天也没有看到什么地方有搭焊.抓狂ing...明天早上就要离校了,还没有弄好....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15457&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tangfree&bbs_id=9999

另外,tangfree,关于"星期一"和温度数码8字中有一位相干涉的问题:同时把这两颗LED反向安装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测试的时候彩灯毁了一个,蓝灯毁了一个,不知道彩灯那里可以买,并口下载器也可以一起买到

网友:
建议旁边只显示1—12的点,你现在这样看上去点太多很乱

网友:
星期一和下面同网络的一个LED 是反的,可以换过来焊上。

PCB断线的问题,我这里还有2块空白PCB,如果楼主愿意再焊一次的话可以联系我,我给你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