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10启动的时候是怎么跳到NOR FLASH的基地址开始执行的

楼主(2010-01-14):
2410复位后执行的第一条指令应该是从0x00开始执行的,但NOR FLASH的起始地址不是0x00的话,CPU是怎么跳到FLASH的地址上去执行Uboot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回答的,但详细的资料在2410的datasheet上有写。而且你最好看一下bootloader的代码,对启动过程的步骤有所了解。简单来说2410可以设定是由nor FLASH启动,或是有其内部的4K SRAM(STEPPINGSTONE)来启动。

楼主:
CPU的0x0难道不是FLASH的地址0X0?

网友(2010-02-24):
就是BANK0直接对应的,看你OM选择模式了

网友:
OM选择好,就OK,NOR挂在bank0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