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DZ中的NORMAL POWER DOWN是什么意思啊?请苹果猫解答

楼主(2010-01-14):
sim300DZ中的NORMAL POWER DOWN是什么意思啊?请苹果猫解答

CONNECT

TCP ERROR: 5
+PDP: DEACT

NORMAL POWER DOWN

网友:
正常情况下,掉电了!检查一下power key!

网友:
不要点我的名,SIMCOM的模块我就没有使用过,建议第一看看AT指令手册,是否有相关信息,或者说模块自动关机的条件是什么。第二,如果这个提示是在连接网络的时候出现的,仔细检查供电电源,是否产生了大的电压跌落,GSM上网的时候瞬间电流2A

楼主:
感激不尽!谢谢。

我用的是现成的一个模块玩的。上面的LM2576-ADJ电源用的是12V3A的线圈变压器供电。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图上的6个二极管是不是起嵌位的作用?可以去掉吗?

GPRS模块与PC机握手成功后,大约隔多 长时间不进行传数据。就会掉线呢?

网友(2010-03-04):
二极管可去掉。起限压作用。
握手成功,自动掉线的心跳时间和各地移动营运商的网络设置有关,有些是8分钟,有些是15分钟。
当营运商更改设置,这个时间有可能不同。

网友(2010-04-08):
回复 楼主:

主楼知道什么原因了吗?我一出现此现象,不知为什么,请指导一下,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指导不敢,我也是新手。
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查不出来。电源换过了现在还在研究AT指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