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去除 MC34063产生负压 引入电源的干扰

楼主(2010-01-14):
输入电源接了MC34063 和lm7805 。MC34063是用来产生负压给运放使用,后来发现因为MC34063的原因 电源上引入了干扰,7805稳压后也存在这种波形的干扰,请问要怎么才能去除这种干扰呢?

已经在34063输入脚加了470u电解电容和0.1u瓷片电容

波形如下  手绘的  大家勉强看一下

转换电路用的是网上标准电路

楼主:
没有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假如电流不大,试试加一电阻在34063之前,比如说22R

楼主:
谢谢楼上 晚上就试一下  不过能简单说明下串电阻的原因吗?

网友:
用电阻来限制浪涌电流罢了

网友:
有没在34063的电源脚加104吸收电容?

楼主:
已经在34063输入脚加了470u电解电容和0.1u瓷片电容

楼主:
昨天试了电阻的方法  的确抑制了一些干扰 但还是有一些  不知道其他兄弟还有没有高招

网友:
MC34063 接成 Cuk 结构 ( 前面类似 Boost , 后面有些不同 ) , 反馈用 LM358 反相放大器传回来就行 , 我试过可以.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否给个电路让我学习下 非常感谢

网友(2013-07-06):
遇到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
一直这样使用的,这样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9-11-25):
mark一下。。一直看到别人说34063的波纹大。。。没用过,原来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