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TMS320F2812的兄弟,用于电机控制时,其PWM生成模块时钟频率最高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0-01-14):
网上有资料说是32位,也有说是16位,浏览了下手册,仍然没有搞清楚,还请熟悉的兄弟告知。
我知道2812是通过事件发生器来产生PWM波的,其时钟频率最高能到多少呢?

网友:
问最高没有意义,平率越高,pwm信号的分辨率越低。如果是电机控制20K足够了就算是一般的开关电源500K也够用了。这些EV都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输入最高时钟频率就是CPU时钟了,最高150M,16位的,其他的自己就可以计算了

楼主:
这是在网上找到的2407与2812的不同之处
其中有提到2812的定时器为32位,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困惑
——————————————————————————————————————
不同的是:
clk: F2407最大40M ,F2812 最大150M不同
电压: F2407 3.3V内核和IO供电,flash烧写电压5V
F2812 1.8V或者1.9V内核和3.3VIO供电,flash烧写电压3.3V
cpu: F2407为16位处理器
F2812为32位处理器
PWM: F2407定时器为16位,1个光电码盘接口
F2812定时器为32位,2个光电码盘接口
ad: F2407 10位; F2812 12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最近在做一个2407与2812的对比,因为不是很熟悉,所以有些地方不是很肯定

楼主:
这是我做出来的初步对比表,可能有错误,还请指正

楼主:
做了个修正

网友:
2407价格这么便宜啊,TI网站还10美元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10美元大约68人民币左右,我在taobao上查的价格差不多就是40多一点

网友:
2407不如用2806 2808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里只是做一个性能上的对比 ,呵呵
引用图片
【6楼】looker

网友:
有现成的这方面的控制芯片的